请问 Esky E020 如何脱壳

楼主(2009-03-22):
由于想替它加灯,所以需要把壳拆出来,才知原来是这么困难,我先把机身上的 4 个螺丝除下,
再把平衡杆中间的两粒螺丝除下后,打开头盖,可以把平衡杆拿出来了,
但之后不知如何继续下去,究竟是把四只桨都除下来就可以了吗?
或还是不用把桨拆出来、用其他方法把整个中轴套件取出来?

另外,因为不小心的玩,炒了机,把其中一只 A 桨撞致弄了个缺口,因此需要换桨,
我手上没有合适的工具可以把它拆出来,请问这个工具叫做什么?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么拆我暂时不会 昨天刚入一个020

你说那个螺丝 大概是1.5的内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拆我暂时不会 昨天刚入一个020

你说那个螺丝 大概是1.5的内六吧?

謝謝你回覆!:loveliness:
既然同是玩這部機,希望以後能多點交流研究!

网友:
拆大桨,平衡杆,就可以脱壳

网友:
我的是海豚,估计方法差不多。桨必须拆下来,平衡杆也拆下来,衣服才能脱下来。
那个工具叫内六脚扳手。一般是成套卖的,用其中最小一个。

网友:
这个东西老鸟估计都会有,买的时候跟商家说下是新手,一般人家都会附赠一个简易的,就是ESKY工具套包里面那个L形的,外面去买的话可能就要整套买了,也没几个钱,就是一大串的很不方便就是了,呵呵

网友:
用L或者六边螺丝刀

有的拿钳子拧也行

楼主:
感激楼上各位回覆, 谢谢!
原来是叫做 "内六脚扳手" ,那我也要买套回来才行~
没工具真的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