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车遇问题...货车卡车大大请来看看

楼主(2009-03-22):
请问TAMIYA 1/14拖头专用电动脚有何功能?是何原理?

网友:
就一个电机,采用蜗杆来控制升降的。实现升降是靠拖头上的一个舵机和电脚上的一个机械开关来实现的

楼主:
蜗杆是否像一个螺丝旋转的原理?
偶想做一个1/24的仿液压装置.

网友:
没看懂。

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蜗杆是否像一个螺丝旋转的原理?
偶想做一个1/24的仿液压装置.

就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