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JJ,忽然失控还是有!

楼主(2009-03-22):
飞这飞着就没反应了,只有0.5秒,其他都很好!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
检查一下干扰有没有,我就碰到过,原因是接受的天线磨破皮了,导致瞬间抖舵。

楼主:
接收天线?我到是不停的搞排线,但都很小心,应该不会吧!

网友:
PPM接收问题

网友:
lz拿的什么控啊

网友:
注意小孩子,危险场地小

楼主:
我拿的是6EXHP控,我接收天线管断了一小节,天线我是饶着天线管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研究一下是不是死舵

楼主:
什么是死舵呀?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池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用PPM接收时远离手机!

这是我刚刚发现不久的

楼主:
手机是很远的,把JJ拿到手里推油,发现象抽筋一样,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是很远的,把JJ拿到手里推油,发现象抽筋一样,不知道怎么搞的。。。。。

有点像电机进角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啥控?

网友:
什么控,什么接收机?什么电调?

把电调拨了,用单独接收电,不拉发射天线试一下距离

网友:
我的昨天飞着也是,失控好几次.用的是6EXHP  R146IP    电调是XXD50A的.我估计是电调的问题.但是现在又没多的点调可确认.郁闷啊

楼主:
我用的也是6EXHP 接收也是R146IP,电调是亚拓原装的35A,我给掏宝商家联系,说估计是电调和电机问题,我现在已经把这两样东西寄给商家确定,如果是电调或电机问题,要反到台湾去修理,晕死了。。。。。。

楼主:
距离应该没问题,我拿在手上调浆平衡时发现的,象抽筋样的,力量时好时坏!遥控和JJ的距离还没一米远,我想估计不是控和接收的问题,问题多半在电调和电机上,嘿嘿,谢谢楼上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