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芯问题 请大虾指点

楼主(2009-03-22):
今天早上去山上飞 突来一阵大风 炸机了哈
电池
已经变形 经测量其中一块电芯的电压明显低于其他两块 我想问一下这块电池还有没有救了哈 可不可以换一块电芯?
如果可以换 电芯有没有什么要求 是否必须和原电池一样? 是不是直接串起来就行了哈 ?
菜鸟对此很困惑 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要换掉,找相同规格的电芯,替换掉原来的就可以了,操作须谨慎

楼主:
谢谢大虾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