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金属材料和热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9-03-22):
我是搞金属材料以及热处理方面的。很多朋友制作模型零件,工具,包括机床配件等,但不了解选用怎么样的钢材,是否需要热处理以及热处理的好处有那些。在这里回答有关金属材料的选择和有关热处理的问题,欢迎探讨。

先说说小床上的齿轮吧,那位知道用什么金属材料比较适合?

网友:
搬个凳子,坐一排,认真听讲

网友:
听老师讲课,会的举手。

网友:
座前排, 等老师....

楼主:
齿轮的材料选择,我们说坛子里经常也的吧,比如说小床上的齿轮。
小床上的齿轮一般有:灰口铸铁,45号钢,40Cr,但还其他20Cr等不一一列举了。
  铸件制作齿轮,强度差,虽然说硬度高但太脆,属于低成本的做法。热处理后只能提高表面硬度。45号钢属于碳素结构钢,不适合制造齿轮,耐磨性和强度都欠缺些,即使热处理后也不近如意。比较适合的是40Cr,通过调质改善内部组织,提高综合机械性能,为后面加工做准备。精加工后进行表面淬火,进一步提高硬度,增加耐磨性。这样完工后,硬度高,耐磨性好,并且强度高,心部韧性好。即使在高强度,高负荷条件下,也能满足。

网友A:
40Cr通俗的讲,应当叫什么名字? 经常看到此类称呼。请赐教!

网友B:
模具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Cr通俗的讲,应当叫什么名字? 经常看到此类称呼。请赐教!

交流一下吧,40Cr钢属于合金结构钢,45号钢属于碳素结构钢,用途差不多一样,只价格高点,强度和硬度高点。通俗也是这叫法..。和W18Cr4V2不一样,又叫锋钢,白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材料

不能用于模具材料,制作模具用钢如Cr12,Cr12MoV等

网友C:
正有淬火的问题需要解决.楼主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电话或QQ都可以.谢谢

网友D:
请问老大,现在热处理怎样收费(一般价格)?

网友E:
製作齒輪不能只考慮材料、最重要的要考慮到齒輪工作環境,灰口鑄鐵(石墨鑄鐵)應用考慮到的是潤滑條件可能偏差的工作環境,使用灰口鑄鐵利用其含量較高的石墨進行自潤;同時灰口鑄鐵的齒輪通常都是使用鑄件粗胚機械加工而成;加工的程序為:澆鑄→正常化處理(部分依據需求還要加上人工時效  例如車床主驅動齒輪)→粗加工→銑型→熱處理→細加工→防鏽處理 等等程序。至於直接鑄造成型的齒輪..........  在台灣還沒看到過或是聽過。
使用鑄鐵、20cr 、40cr、45/50/60c其實就每公斤材料成本並沒有倍數的差異,主要在後段所需加工的成本會遠超過材料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有淬火的问题需要解决.楼主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电话或QQ都可以.谢谢

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尽力吧。QQ:1234570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大,现在热处理怎样收费(一般价格)?

不同地区价格差别较大,给你个参考价格吧。不过这不是我们单位的收费价格,我们单位不接外面的热处理件,呵呵。

淬火+回火1.0~1.5元/公斤,
正火0.5~1.0元/公斤.
退火 0.5-0.8元/kg
渗碳 5.0元/kg
氮化 6.0元/kg
盐浴炉碳素钢、低合金钢件  2-4.5元/kg

网友:
外行问题:Cr是铬。40Cr是不是不锈钢?
还有:一般的电镀,应该是镀“铬”。可是俗语都叫鍍“l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製作齒輪不能只考慮材料、最重要的要考慮到齒輪工作環境,灰口鑄鐵(石墨鑄鐵)應用考慮到的是潤滑條件可能偏差的工作環境,使用灰口鑄鐵利用其含量較高的石墨進行自潤;同時灰口鑄鐵的齒輪通常都是使用鑄件粗胚機械加 ...

这位朋友说的不错,看来也是行业里的。我们都知道,灰口铸铁和球墨铸铁的区别就是石墨的形态,灰口铸铁中的石墨是以片状存在的,所以灰口铸铁抗压强度和硬度比较好但抗拉强度不够,所以用于制造机床导轨这样的零件。而球墨铸铁中的石墨是以球状的形式存在,机械性能好于灰口铸铁,所以做齿轮的材料好于灰口铸铁。但灰口铸铁因为成本低,价格方便,正是这个原因,一些小加工厂会用灰口铸铁做齿轮。
40Cr比45号钢在材料成本上确实贵不了多少,热处理和机加的成本几乎一样,但由于竞争激烈,一些中小型厂在这方面能省则省吧,至于其他的在其次,能用个2,3年就可以了。20Cr比40Cr在后续成本上高得多,需要渗碳,这就不要太奢望了吧。

网友:
就小床来说,不需要钢齿轮,铸铁的就可以,容易加工,耐磨性也比较好,主要对润滑条件不敏感,噪音程度也底,基本不需要热处理
一般工业床的主要传动齿轮才是40CR的,其他的都是45钢,钢齿轮如果加工的不太好再一淬火变形,容易产生噪音,对传动要求比铸铁的严格

网友:
感谢感谢!学无止境啊!

网友:
收益非浅!

楼主:
看到不少的朋友自己进行淬火,似乎把零件通过加热烧红了往水里或者油里一冷就可以了。其实适得其反,效果更差。热处理淬火根据材料有着严格的温度和冷却要求,即使你有加热工具,但没有热电偶没办法掌握温度的,一般人不能通过目测零件烧红的颜色判断出是840度还是860度,热处理DIY,行业的人才可以,否则不如不进行热处理。

网友:
恩  温度的差别 在热处理上 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老师傅看颜色那套 我不行 看不来 所以老实用热电偶了...........

网友F:
如果能找到一个色卡,有颜色和温度的对应关系就好了。我还特意买了一个红外测温仪,可是一般自己DIY的零件太小,面积不够大,用红外测温测不准,还是就烧红了后往水里一浸就算是淬火了,最多水里浸凉了再用火烧一下,不烧到红就算是回火了。

网友F:
还真找到了: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0874&page=1#pid367879

不知道如何弄成纸上的,总不能一边烧着零件,再抱这个本本对比颜色吧,不知道彩色打印出来颜色会不会有偏差!

网友G:
也来认真听讲,对多数DIYer来说,如果真的有热处理的要求,还是送加工厂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小量的热处理加工,人家基本是不受理,更不要说照你给他的工艺来处理了,这才逼得有些DIYer用火烧的办法来进行“热处理”。
想请教一下,市面上的那种小型的电阻炉(马弗炉)能满足普通的热处理的需求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真找到了: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0874&page=1#pid367879

不知道如何弄成纸上的,总不能一边烧着零件,再抱这个本本对比颜色吧,不知道彩色打印出来颜色会不会有偏差!

我看了这个色卡的颜色和我目测温度差别很大。不要说我目测的不准哦,我在780-980度范围误差只10度。色卡上830度的颜色比实际高约70度,这样就过烧了,出废品了。热处理允许温度误差一般20度以内,色卡温度范围太大,没有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找到一个色卡,有颜色和温度的对应关系就好了。我还特意买了一个红外测温仪,可是一般自己DIY的零件太小,面积不够大,用红外测温测不准,还是就烧红了后往水里一浸就算是淬火了,最多水里浸凉了再用火烧一下, ...

热处理不象机械加工,质量好坏从外观上眼睛看不出来,你这样热处理是淬火还是调质呢,呵呵!

网友H:
炉子?DIY啊,很简单的。焊接个架子,买耐火板,多晶莫来石那种很好,买电炉丝,买热电偶,买陶瓷支架,没什么复杂的。最高到1500摄氏度绝对够用了,印象中M2啊这类的高速工具钢都12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来认真听讲,对多数DIYer来说,如果真的有热处理的要求,还是送加工厂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小量的热处理加工,人家基本是不受理,更不要说照你给他的工艺来处理了,这才逼得有些DIYer用火烧的办法来进行“热处理” ...

用火烧的办法进行热处理是可以的,关键是温度对业外的人士不好掌握。
自己进行热处理把握几个点,
1是你需要知道热处理零件的材料,这样确定加热温度和冷却(油冷或者水冷),
2是你需要知道零件要求的机械性能(退火或者淬火)

你说的那种炉子应该可以进行热处理,只要温度能达到850度就基本够用了,特殊材料除外。

另外再说说回火,回火需要在一定温度下保温才可以哦。如果采用自回火方式,需要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炉子?DIY啊,很简单的。焊接个架子,买耐火板,多晶莫来石那种很好,买电炉丝,买热电偶,买陶瓷支架,没什么复杂的。最高到1500摄氏度绝对够用了,印象中M2啊这类的高速工具钢都1200吧

DIY高温炉啊,做不到的。即使能做到也是很高的价了,先不说别的,一根高温热电偶知道多少钱吗?告诉你3000元。可以DIY高速钢的热处理设备怎么也要2W多元吧。别忘了你只说了加热设备,还有冷却设备呢,烧红了直接放油里或者水里可不行,需要分级淬火。回火要3次才可以。
据我所知,高速钢热处理厂的收费是25元/KG

网友:
冷却啊,那要看需要的冷速了,回火就更简单了,200来度(只是这么说说,不同的材料不一样)保温2个来小时,随炉冷却到多少温度空冷,看工艺安排了。
热电偶和温控器还真忘了多少钱了。以前在台湾的一个刀的网站上看个哥们做了个,到1200度,没花多少钱。过程也很简单。比D个车铣什么简单多了。

楼主:
教你热处理DIY

坛子的朋友如有需要DIY热处理零件的,我可以帮忙。
你需要准备:
1你需要准备个摄象头,麦,我实时指导。
2是你需要有个能把零件整体烧红的炉子,液化气炉的也可以。(加热)
3是你需要准备一个装满水的盆子、水桶,加上10%的盐。(淬火冷却)
4是你需要找个旧的铁锅或者铝锅什么的,要带盖的(回火用)
有了这些你可以进行T8、T10A、45号钢、40C这些常用材料r的淬火,回火。如果你用T8、T10A做个手工錾子、刀具那就更简单了。
如果你不知道零件的材料牌号,那你还需有个能磨出火花的砂轮机,我帮你鉴定一下材料牌号。
我没这样操作过,不知道网上通过视频,语音操作可行不?那位坛友试一下?

网友:
哪天我准备齐全了试试看哈!

网友:
高手,热处理高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真找到了: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0874&page=1#pid367879

不知道如何弄成纸上的,总不能一边烧着零件,再抱这个本本对比颜色吧,不知道彩色打印出来颜色会不会有偏差!

我有一本锻工书!是从旧书摊10块钱买来的!上面讲的就是这些!

网友I:
老大说的齿轮材料是40铬吗  我能搞到40锰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这贴怎么沉掉了,很关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大说的齿轮材料是40铬吗  我能搞到40锰不知道效果如何

你说的是40Mn2吧?这个可以代替40Cr做齿轮的,40Mn2由于Mn的元素存在,热处理时有过热敏感性和回火脆性,热处理麻烦些,机械性能和40Cr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