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的舵机航程中立点

楼主(2009-03-22):
我把所有的连杆都取下,把遥控器都打到中间,是不是舵机航程都在中立点啊,  可我一按上连杆后,舵机明显航程不一样,十字盘不是水平上下移动,靠陀螺的舵机总是航程短,位置低, 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
微调也得在中间

网友:
什么是 航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所有的连杆都取下,把遥控器都打到中间,是不是舵机航程都在中立点啊,  可我一按上连杆后,舵机明显航程不一样,十字盘不是水平上下移动,靠陀螺的舵机总是航程短,位置低, 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不一定的,要自己微调。如果遥控带中立点微调的话就调一下,不行就调连杆使十字盘尽量水平。

楼主:
谢谢已经调整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