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偶的215

楼主(2009-03-22):
由于使用的T6C没有油门曲线设定,所以只能把正螺距调大点,但是导轨又太短了,所以DIY了一个,  电机座也是自己DIY的,因为原装电机座会压住电机的线!  JJ买回来时碳桨边沿有一小块凹下去了,我很奇怪啊,用手指按了下,糟糕,凹下的更大了,汗啊!里面居然是空的,于是想用热熔胶填充一下发现行不通,现在碳桨就放在那了,等用的时候用蜡填充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JJ被我调得很稳,锁尾也很好,用的是1300MAH   3S电(3700KV电机)   由于家里只有个天枰没电子称,估计JJ不带头罩大概是380G左右

网友:
导轨加长在动作剧烈的时候副翼混控臂很可能会碰到导轨上

网友:
 我见过零件坏了DIY的!没见过LZ这种,自己DIY升级的,

网友:
  旁边那小车不错 哪里买的?

网友:
我的升降导轨在那次断主轴的意外中也烂了,现换成玻纤了。
原装导轨高度确实有点不够,螺距10度再打向前方向会顶到。

楼主:
旁边的小车是表弟在超市买的,双钻的,50元

自己做的导轨比原装导轨高0.4CM,装上后就测试了,只有斜盘在最低的时候打升降舵才会碰到,而斜盘在位于最低位置的情况在正常飞行时是不可能发生的

网友:
旁边那小车不错,出??

网友:
这小车是奥迪双钻的,全新的是45元,微型遥控车,不过我的已经坏了,里面是镍氢1/3AAA,不能长时间放置,容易坏.个人意见

网友(2009-05-06):
这JJ人人都说不好调LZ能调好真强啊

网友:
只要是200的机型都喜欢啊,顶

网友:
好一个天地飞

网友:
LZ用6C飞过3D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