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固定座螺母滑丝怎办???

楼主(2009-03-22):
冰锋雷电450外转子
电机
,
固定电机的螺母滑丝怎办?
有单卖的吗?
200元的电机!

网友A:
一般是4个孔,,换个方向还可以用啊。

网友B:
用3.5钻头扩孔,攻4的丝,用4的螺丝上。

楼主:
原帖由
新手老头
于 2009-3-22 17:45 发表
一般是4个孔,,换个方向还可以用啊。
另外两个孔比较靠外,对不上JJ的安装片!

网友C:
我的也是冰的 买电机时没有配螺丝后用原来的螺丝好像牙不对拧到一半就拧不动多拧几次就滑了。 在论坛够的鄙视一下

网友D:
AKE 480R 3000HPF同滑牙一颗的飘过……直接用自攻螺丝拧上了

楼主:
为了一个螺丝孔难道要报费一个电机!?!?!?
为什么不卖配件

网友E:
是啊,为了滑了一个螺丝就浪费一个电机真是有点不划算,一般那个牙就是M3的牙,现在可以钻3.3的孔改攻M4的牙的,我是专业的,我公司现在正在生产各种无刷电机,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happylh2005@163.com

网友F:
小细节产生大问题

网友G:
厂家的人就是不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