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V2的大桨夹是否可以用到亚拓450上

楼主(2009-03-22):
如题,可以的话wing的外丝横轴多长?

网友:
似乎不可以

网友:
可以 但要用wing的横轴。

网友:
用wing v2 的横轴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可以的话wing的外丝横轴多长?

没有具体量维英的横轴比亚拓的长10多个毫米

网友:
我试过,虚位比较大

楼主:
多谢LS的几位,已经顶了一套wingV2桨夹,打算用外丝横轴安装试试。顺便说一句WING桨夹设计已经被亚拓用于450pro上了。亚拓之前设计的桨夹太让人失望了。炸得不巧球头处就会变形。

楼主:
今天收到V2桨夹了,已经安装在亚拓的旋翼头上了,效果不错改天上图。不过只能用wing原厂内丝横轴,副厂的外丝横轴长度短了一点,硬装也行就是套上自锁螺母后横轴不能露头要上螺丝胶。主要是wingV2的桨夹前端小轴承和后面的推力轴承中间的一段挡圈距离过长,而亚拓的则没有这个挡圈,所以亚拓的横轴比wing的横轴短了几个毫米。

网友:
WING的外丝横轴长度是5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