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改铣和真正铣的区别

楼主(2009-03-22):
口袋没米,又想上铣。看了很多贴还是不太明白钻改铣和真正的铣有什么区别,请教各位大哥了。谢谢~

网友:
我改的我自己能用,我也沒摸过真正铣,没有发言权,等楼下高手说

网友A:
就像自行车装个发动机与摩托车的区别

网友B:
我用钻+十字钳改铣,也下了很大工夫提高十字钳精度,我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钻改铣(包括车改铣)后,内心会很痛苦,心里总觉得不正规,想上真正的铣床,又受钻改铣约束,有如鸡肋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自行车装个发动机与摩托车的区别

比如恰当

网友:
很多不同

工艺不同,设计不同,受力点不同,电机功率不同,立柱不同................................................................

网友C:
便宜的小铣床和改的,用起来出汗,总感觉随时会出问题。干出的活精度差。很多活不敢做,或是干起来很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便宜的小铣床和改的,用起来出汗,总感觉随时会出问题。干出的活精度差。很多活不敢做,或是干起来很慢。

同感
用这种铣床就感觉和用M4的丝锥一样,经常冒冷汗

网友E:
关键看你的工件大小、精度要求、加工数量等,再来选择床子,其实床子没啥区别,装上钻头就是钻床,装上铣刀就是铣床。

我是出于DIY的角度来说,只要装夹得当,刀子没有磨损,进给量不要太贪心,钻铣床就是立铣

网友F:
进给量不要太贪心

偶用过25V上6MM刀子,吃刀7.5mm铣45钢板。狠吧。贪吧。哈哈!!!!!!!!!!!

网友:
没崩到你就算你有福了;
不停冷却液,不然肯定烧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看你的工件大小、精度要求、加工数量等,再来选择床子,其实床子没啥区别,装上钻头就是钻床,装上铣刀就是铣床。

我是出于DIY的角度来说,只要装夹得当,刀子没有磨损,进给量不要太贪心,钻铣床就是立铣

这个观点太独特了,看的直出汗……

网友:
我觉得还是夹头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G:
要说铣床当钻床用,那没问题,就像拿牛刀杀鸡,也能杀死。要说拿钻床当铣床用,那问题就大了,就像拿杀鸡刀宰牛,慢慢戳吧……也许能杀死,但牛也被戳的不成样子了,自己也累的够呛……   本身设计上的区别是很大的,不要单从外型上看,而想当然。

网友G:
-

1.钻主轴的精度差,但孔可以辅助钻头定位,所以孔加工上问题不大,但是铣就要完全靠床子自身的精度来保证了,没有辅助。

2.钻的刚度差,垂直钻孔问题不大,横铣一下问题就来了,全身颤抖,摇头晃脑,工件毛糙,断刀再断刀。

3.钻夹头垂直钻孔,垂直受力,没问题,横铣则受到水平推力,钻夹头非常容易掉,所以说钻夹头和铣夹头区别太大了,主轴上一凸一凹,一个有拉杆,一个连拉杆也没有。

4.没有微动进给。

5.花了很大力气最终都改好了,看着不顺眼,还是要上真正的铣。

实际上,钻和铣的区别是很大的,不能看上去像,就说两者一样了,铣当钻用问题不大,反过来就麻烦了。当然,如果找到几百斤重的大钻,改小铣也可以,费点心思还是可以用的,3a同学就是成功的例子,可以向他请教。不过,我揣测,3a老兄几百斤的大“牛钻”吃刀量上未必比1百斤左右的小铣bf16来的深,不知道猜的对不对,请3a老兄给确认一下。

fang老大原来给出了个由车床到铣床一步步毒发的过程,很经典,我寻思可以再加上一条:

车床 -- 车改铣 -- 钻改铣 -- 真正的铣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
用这种铣床就感觉和用M4的丝锥一样,经常冒冷汗

同感。。。经典,哈哈哈

网友:
还得加上自己改数控铣床 ----自己改数控车床-------

网友:
一句话来说就是床的总体强度和主轴的精度以及床的立柱等不同吧,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正确,呵呵...
如果说用便宜的小铣床那和改的也没多大差别吧,铣个长长的槽还是弯弯斜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
用这种铣床就感觉和用M4的丝锥一样,经常冒冷汗

M5的断了四次了 M6的断了两次 M8的断了一次  M10的都冒冷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给量不要太贪心

偶用过25V上6MM刀子,吃刀7.5mm铣45钢板。狠吧。贪吧。哈哈!!!!!!!!!!!

开的是最高速吧?

楼主:
没想到那么多人回帖,学习了,谢谢各位大哥。我看还是不折腾了,还是直接上铣然后再改数控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说铣床当钻床用,那没问题,就像拿牛刀杀鸡,也能杀死。要说拿钻床当铣床用,那问题就大了,就像拿杀鸡刀宰牛,慢慢戳吧……也许能杀死,但牛也被戳的不成样子了,自己也累的够呛……   本身设计上的区别是很 ...

太经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

1.钻主轴的精度差,但孔可以辅助钻头定位,所以孔加工上问题不大,但是铣就要完全靠床子自身的精度来保证了,没有辅助。

2.钻的刚度差,垂直钻孔问题不大,横铣一下问题就来了,全身颤抖,摇头晃脑,工件 ...

直接问骑自行车的:自行车和摩托车那个好骑?

网友:
引用 网友G:
-

1.钻主轴的精度差,但孔可以辅助钻头定位,所以孔加工上问题不大,但是铣就要完全靠床子自身的精度来保证了,没有辅助。

2.钻的刚度差,垂直钻孔问题不大,横铣一下问题就来了,全身颤抖,摇头晃脑,工件 ...

 刚刚用钻夹铣刀加工铝板时掉夹头的泪奔中~~~

网友H:
我的钻改铣没调夹头,我把它焊牢了。就是精度差点。

网友:
钻床设计上主要是向下用力的,所以向其他方向用力钢度就不够了.

网友:
车应该可以改铣吧,就是加工范围小很多,很不爽,钻的话。。。没试过,据说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钻改铣没调夹头,我把它焊牢了。就是精度差点。

不掉钻夹就会掉刀,一振动三爪全松。

网友:
看看我的钻改铣

用着还行  没掉过铣刀  因为我的钻夹头是带扣的 不是锥柄

网友:
不掉钻夹就会掉刀,一振动三爪全松。
是的,夹开孔器铣面是明显

网友:
 不以为你换了马甲我就不认识你

网友:
蓝诚的比喻很经典

网友(2012-03-04):
那要看是什么钻了.重型工业钻改个小铣.绰绰有余.

网友:
由此我左右摆动不定

改还是不改

网友:
钻就是钻,铣就是铣,钻改铣就是能钻又能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钻+十字钳改铣,也下了很大工夫提高十字钳精度,我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钻改铣(包括车改铣)后,内心会很痛苦,心里总觉得不正规,想上真正的铣床,又受钻改铣约束,有如鸡肋之感.

网友:
经常用就不能凑合,必须买铣。

网友:
好处是自己要改,改完了用起来会更小心,同时又怕被自己折腾坏

网友:
改了铣后,个人感觉就是没精度,做做粗加工可以,精加工那就别想了。

网友I(2012-08-14):
改得好也不错的

网友J:
台改铣,都是有硬件条,动手能力强的人做的。没工具的人到头来你会发现想省钱还是直接买铣床或二手铣床!

网友K(2012-09-20):
个人感觉,钻改铣改起劳神费力,用起心力憔悴,机器发抖乱跳,干粗活没力,干细活不精。

网友L:
差别在于刚度和精度

网友M:
还是那句话.钻就是钻.铣就是铣.钻铣也是钻为主.铣辅助.至于钻改铣胡言乱语是钱没少花.力没少费.还不如垃圾钻铣.
本人是用实际说话的.拆了钻.把电机和需要的加到买的垃圾钻铣上.嘿.这两天铣的欢....

网友N:
干啥样的活用啥样的工具~这个玩意能追求到头吗~够用就行

网友O(2012-12-03):
改还是不改,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P:
转床的主轴跳动大 铣刀上去会发抖的

网友Q:
还是不要改,我是改了用,用了改不停的修,粗活做不了,细活没精度,是个鸡胁。

网友R(2019-02-22):
引用 网友G:
-
层主总结出的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