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子重量问题

楼主(2009-03-22):
KT水星加电池电机总重555克,翼展79,机长78是否能飞起来啊

网友:
LZ你怎么做的,555克??我全部用热熔胶粘的也不过才400克..5MM的kt板``330的机型.配的还是11.1V  1300MAH的电池``电池105克

网友:
飞是可以飞,要吊恐怕难点

楼主:
呵呵我用的KT好像是好了点好像是6MM的而且比较实在的那种,电池也大了点130克的

网友:
飞是可以飞,动力合适吊也没问题,看什么人吊。对新手来说,翼载小一些比较容易上手,如果800翼展能把重量控制在200克,那么新手入门就会方便很多。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新手做飞机,大多使用3S1000mAh以上的电池,大多配用2208电机,导致飞机重量大多在300克以上,不知道是谁给出的配置建议,对很多老手来说,这样的配置飞各种动作都没问题,但对新手来说,这个配置不如2204、2S450mAh电池控制飞机在200克来得更合适。把重量降下来,飞机好飞了就不容易炸,不建议为加强飞机贴膜做加强而导致重量大大上升,飞机重,不好飞,容易炸,你就是再怎么样加强,炸下来都是白扯,还不如先把飞机做得好飞,不炸或尽量少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