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航30秒炸机,惨!惨!惨!

楼主(2009-03-22):
用的是2217/1250KV的电机,9070的桨,半油冲出,速度感觉不错,今天风有点大,第一个起飞撞树上落地没事,第二个起飞时飞出五六十米,十米多右的高度,还没等拍摄炸了,在空中转了个大弯飞远了,做了个筋斗回飞时机机自己又做了个筋斗,高度下降一头撞在桥上,落水半小时才被捞起,完啦!完啦!!反身在水里泡了半小时,电池废了,测了测1s有7.6V,2s只有0.38V,3s有4.8V,电池变形,还很软!呵呵!40A电调烧的敷铜板上的线路都没了,还好接收机进水但没坏,不知会不会影响使用.舵机没有一只进水,哎,要电调,电池各接收机没进水多好啊,机器也是重创,桨夹有一定的变形,磁缸变形,磁条破损!电池的放电电流是大,打大电路时都发现全是发青发白和电解物质!呵呵

网友:
损失严重呀,慰问了

网友:
挺惨的啊,慰问一下

MOS管散热片也是没完全接触上,我的电调拆开改细线的时候顺便换了导热硅胶

网友:
2217飞kt  lz你利害的

网友:
以后要进行防水包装了。

网友:
你的电池放太上去了都到机头了,应该放在主翼的中间是最好飞的!

网友:
比我好三倍

楼主:
呵呵!电池放那儿我也不想,可为调重心平衡只能放那儿了,捞回时发现问题出在哪儿了,风大把舵面吹的转向了,我用的1MM钢丝做拉杆太软,变形了,导致飞机失控!惨啊!!

网友:
太暴力了,太暴力了
节哀顺变吭~

网友:
损失严重,慰问一下

网友:
可惜了

要赔银子了,入魔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网友:
能炸成这样

也算高人了,有潜力

网友:
这样的的飞机都用上2217的电机了。

网友:
   动力配的 ~`~

网友:
呵呵。。。。我的撞得更惨。。

楼主:
呵呵!这动力原本用在电滑上的,电滑还没完工忍不住就切了架KT,结果全完了!!晕啊!!早知就用2MM碳杆做舵连接了!1mm钢丝实在太容易受外力影响。
当然这动力用在电滑上估计也能让电滑轻松吊机啊!呵呵!!

网友:
炸的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