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A123越来越热火了 e016原装动力 能否用3S1P?

楼主(2009-03-22):
最近 A123越来越热火了
e016原装动力 能否用3S1P?

A123 3S1P 是否可以用 ek2-0851 进行充电?

网友:
好好用理电把兄弟!你设备拉不上123

网友:
  换450就行了

楼主:
或者 把电机 改成 无刷 的 3200kv OR 3500kv 应该可以吧~

有机会试试~

网友A:
别试了, 浪费时间。。。 第一电池不好装,第二原装动力只能勉强悬停。

网友:
A123对016来说太重了

网友:
俺换了4380KV的电机,60A的电调,哈哈,很爽,3SA123

网友:
我也换了4400KV的电机,14齿,40A的电调,
40A电调有点小,60A最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试了, 浪费时间。。。 第一电池不好装,第二原装动力只能勉强悬停。

要自己去试试才知道A123的威力的,马达,齿,电调都要换才可以发挥A123的威力的
电池架改一下就好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自己去试试才知道A123的威力的,马达,齿,电调都要换才可以发挥A123的威力的
电池架改一下就好装了。

楼上啊, 说016呢。。。 450满地都A12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