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飞高点后总是有点向前飞的趋势

楼主(2009-03-23):
请问下我的004飞高点后总是有点向前飞的趋势(大概1.5米左右),怎么调都不管用~~
飞高后尾巴会有点向左拐,但是在地空的时候却不会,请问下我该怎么调呀,已经不断调整过4合一了,还不行。。。。
还有就是飞起来后老觉得速度挺快而且尾巴老是对不住自己,难控制呀~~
望各位多指教哈~~谢了~~~前天才买的004

网友A:
可能就是这样子吧,要不停的修舵,我的004也这样,调过很多次了。

网友B:
把电池象后 挪点

网友C:
要不就把十字盘向后倾斜度加大点,要么尾巴加重点,最好是前后重心要落在主轴上。
尾巴呢,飞高了需要大桨更大扭力,所以尾桨推力有些不够,看看尾电机润滑,齿轮间隙是否过紧、要不行就换个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