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前的检查

楼主(2009-03-23):
请高手指教!
直升飞机起飞先需要什么检查?
还有就是FF10C怎么设置啊?
能不能告诉小弟啊!
在
模拟器
上练习3个月了!可以悬停了!先飞飞真机!

网友A:
飞机起飞前需要检查螺丝是否松,舵机设置是否正确,陀螺仪和电调设置是否正确,调试大浆转动双浆,还要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具体可以参考这个网站:
http://www.helibest.net/rc/vh-article.asp?catid=87

网友B:
我也在练习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