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 a123 好盈100a铂金版可以使用吗

楼主(2009-03-23):
插上电没有反映,好像是电压太高保护了.是不是好盈的不行啊,网上我看到有人用8s a123飞过的,不知道他是用的什么电调.

网友A:
8SA123刚充完电电压有点高,好赢过压保护启动了,我的也是这样。3个方法解决:
1.放一晚上,第二天电压低了就行了。
2.插电后打到熄火,狂打几次舵,电压一低就行。
3.最好还是改7S,15T。我就改了。

网友B:
好盈100a铂金版有高压板的.可以上12S.

网友C:
学习了,A123就是太重了,技术在进步啥时高性能电池白菜价

网友D:
可以设置成Ni-Mh/Ni-Cd镍氢镍铬电池模式试试,保护电压较低

网友:
我在用好盈 久款80a 8s2p 在600esp 上暂用,还行,一般航线可以的

网友E:
500上8S干什么呀,,,7S就已经够重了,在重头都要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