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遥控器电源改装问题?

楼主(2009-03-23):
各位高手,请帮我分析一下,我的esky 0404控 我不想用干
电池
,于是买了一个12v的电源,在
遥控器
引出两根线,接在12v电源上,准备玩
模拟器
时,电脑无法识别遥控器,换上干电池后,电脑又能识别,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请各位模友帮我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输入两线的开关电源吧
或者电源的滤波功能太差,纹波太大,干扰了输出信号

网友B:
你用的是输入两线的开关电源吧
或者电源的滤波功能太差,纹波太大,干扰了输出信号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