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油针问题

楼主(2009-03-23):
新装的飞机,请问OS50发动机油针调一圈半,还是一圈多点?

网友:
我的OS32也是不知道主油针和副油针的默认位置!同求

网友:
唉,多潜谁,以前说过的~!

网友:
按照网上介绍副2.5圈,主1.5圈根本打不着,副必须开3圈多

网友:
发动机是看排烟情况 和声音来调的.. 不是固定位置.. 论坛有这方面的帖子 你自己搜搜..而且还得问问烟的味道

网友:
没人带,我这只有我一个人玩,所以根本听不出发动机声音的状态

网友:
OS50发动机主油针出厂设置是1.5圈,新发动机磨合可以先开到1.75 ~ 2圈,磨2、3个起落就可以收油针,收到多少没有定数,根据使用的燃料,加速管,气温湿度等因素而不同,1.5 ~ 1圈都是合理的。宁多勿少。一箱油的飞行时间也可以作为参考,一箱油悬停应该可以12 ~ 15分钟。副油针一般情况不要动它,只有当怠速富油,推油熄火时再调整,每次调整不要超过10°。
OS32发动机不太清楚了。

网友:
主油针1.5圈, 然后加個CSM carbsmart, 永遠不用再调...

发动机不用看排烟情况和声音来调的, 50发动机在110度最好..

网友:
求个OS32 SX的主,副油针的默认位置啊

网友:
支持高手传授经验!

网友:
继续求助

网友(2009-04-29):
潜水吧,有很多相关的帖,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