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了螺丝胶怎么卸下螺丝?

楼主(2009-03-23):
450的横轴与大桨夹之间的螺丝处上了螺丝胶,现在想换大桨夹可是螺丝卸不下来,各位前辈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锯断横轴,或者加温法将螺丝胶溶了

网友B:
用电烙铁加热后,在拧下来。

网友C:
小螺丝只要上低粘度的螺丝胶(紫色)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我现在用的是从轻风处买来的套装。用的红色那个。

网友D:
原帖由
武汉小菜鸟
于 2009-3-23 11:34 发表
锯断横轴,或者加温法将螺丝胶溶了
我也是用的这个方法,nnd弄了2个多小时呢,现在不敢在上胶了,就是每次都要检查检查,安全第一

网友E:
胶还是要上的,毕竟安全。不行用自锁螺母也可以,卸一次最好也换新的

网友F:
我用粘鞋胶,一样好用 。叫东风101 不错啊?一大瓶3元 可以粘鞋也可以粘飞机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G:
螺丝胶分很多规格的,用错了,就会拆不下来,这里有详细资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9194&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