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不再失控!

楼主(2009-03-23):
在坛里潜水这段时间,很多新手都在抱怨这控那控不好,要失控!非要出血买好控,买贵控!究竟有没有有必要????
究起失控原因无非有这这几种!!

1)超出遥控距离。
2)遥控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元件虚焊或接触不灵!
3)发射或接收频率改变(频漂)!
在频漂中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温度升高!
我用过两款控(都是低端控,很便宜的!)0404 和下图!(没有钱买高端控,穷人)改了一下 ,失控一去不不在来!
很简单,你也可已试试!就是将功率管移到外面就好了!
究起频漂原因!就是因为功率管离振荡电路太近!大量的热量使振荡电路的参数发生了改变!
找到功率管,将其拆下,用一个舵机插头,留2—3厘米的线,(如果需要更厂的引线,一定要加屏蔽线,屏蔽线可以自制! QQ:723553867)把插头引到遥控器外壳上!再把插头的另一头焊在功率管原来的位置!
将功率管插在插头上即可!如图!!!!!!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里面要用AB胶粘好!

里面要用AB胶粘好!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A:
天6C油门大就失控,和这个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6C油门大就失控,和这个没关系

大油门失控,和这个绝对没有关系!
大油门失控原因,多为电调造成的干扰!
解决方案: 1)换底内阻值电源! 2)加大电调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
不至于外置吧,碰坏了怎么办?里面多好啊,也美观啊。
散热片加大点呗,散热片在控里面蜿蜒曲折的多走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坛里潜水这段时间,很多新手都在抱怨这控那控不好,要失控!非要出血买好控,买贵控!究竟有没有有必要????
究起失控原因无非有这这几种!!

1)超出遥控距离。
2)遥控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元件虚焊或接触不 ...

你说的功率管是不是发射管。,。

网友:
顶一个,说的有道理

网友:
没必要外置吧

网友:
注意雨水~!

楼主:
有没必要外置。你把控打开开机10分钟,你再摸摸功率管的温度就知道有没有必要外置了

网友:
牛比人物,不管效果如何 ,楼主动手动脑能力确实很佩服!

网友:
功率管外置不可取。慎重…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B:
同意内部加大散热片面积,及机壳后部开散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内部加大散热片面积,及机壳后部开散热孔..

内部加大散热片面积后,热量还是在里面 因为控是比较封闭的!机壳后部开散热孔是没有作用的!因为热量是往上浮的!想在机壳前部开散热孔,又破相!只有外置!

网友:
高频电路加这么长的线不行吧

内部加风扇吧

网友C:
厂家应该弄个机壳铝后盖,或侧板,散热片就装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应该弄个机壳铝后盖,或侧板,散热片就装那里

这样也可以的,散热片放在机身后贴住后盖

网友:
试验一下!

网友:
根本没必要,设备失控不一定是它的问题

网友:
顶啊!!!!!!!!!!!!!!!!!!!!!!!!!!!!!!!!!!!!!!!!!!!!!!!!!!!!!!!!!!!!!!!!!!!!!!!!!!!楼主不顶你我过意不去!!!

网友D:
设计完善的控,天线全拉,发射管根本没有太多的温度。除非是天线加感调整的和发射管阻抗不谐振。如果不谐振,还能叫成熟东西吗?

网友:
我的天地飞6A也是内加散热片的,功率管温度确实很高,不过外置就免了,太麻烦,而且功率管引线过长损耗更大,楼主应该知道高频电子技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完善的控,天线全拉,发射管根本没有太多的温度。除非是天线加感调整的和发射管阻抗不谐振。如果不谐振,还能叫成熟东西吗?

损耗是有的,温度肯定高,就算是FUTABA的高频头也是发热比较大的,可以自己摸摸外壳

网友:
支持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哈哈 忽然发现 遥控器有点奇怪

居然把 容易接触不良的晶体 留 了插座 (大家把它焊死了)

把容易 温升的 焊接的那么好(大家给他该成插座了)

不错哦

网友:
 我的futaba 很烫,根本不敢不拔或者不完全拔出天线。否则高频头都能烫手。
这么热的东西肯定对电子元件有伤害

网友:
支持一下    希望楼主更加完善   大多数魔友还是希望鱼和熊掌都能吃到的  美观些安全些就更好了

网友:
发射管的线延长了效果会下降滴,我看还是在天线上做文章吧。

网友:
我的天9在发射块上加了一块铝散热后现在工作稳定,如果发射管在内部,建议加条热管联外部散热片,才10块钱,加长引线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测的故障,本来高频电路都是尽量剪短引线的。

网友:
把功率管装里面再加个风扇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同意,高频引线不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