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起来后自己后退 打圆圈飞行~怎么搞?

楼主(2009-03-23):
喇嘛起来后自己后退 打圆圈飞行~怎么搞?

网友A:
起飞后自己后退,应该是飞机的重心偏后,你试一下重心是不是在主轴上

网友B:
可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C:
打圆圈飞行?是不是平衡锤问题,是不是连杆长度问题?试试看?

网友D:
呵呵 就是刷锅吧,明确告诉你 要调到能脱控悬停基本上很难,a/b轴、平衡杆、桨夹目测都没问题,但还是会刷。我有个偏方,很多人不信,但我百试不爽----在我说的目测找不到明显原因的情况下,虽然还会刷碗但不会很严重,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操纵让他悬停不动,让A/B轴自己校正,如果运气好2-3个电池不摔就会好,我最多一次是总计悬停了40分钟左右刷碗消失,而且是越飞越稳,,只管油门可以在很小的范围内飞完一个电池,,,但只要摔了 呵呵,刷碗会不请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