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风中A123电池表现更佳

楼主(2009-03-23):
昨天,我飞的是下面这架飞机,风力6级,连续飞了2组4SA123电池和3组普通3S锂电,飞行的感觉很不同。用4SA123电池明显速度快,动力足,抗风性好,飞行稳定,横滚、画圈、英迈曼样样来,相比之下,用普通3S2200毫安的电池,就有点力气跟不上的感觉,在同一架飞机上测试,马上就能感觉出来。而且A123电池电压下降的很缓慢,飞了老长时间,电压才下来一点,普通锂电就飞不了这么长时间,否则电池就不保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1299&extra=page%3D3

网友:
看来A123电池很适合在大飞机上使用

网友:
A123既然很适合大电直,那同样也应该适合大电故了

网友A:
就是比较重   不适合小飞机

网友B:
怎样才能上到40级3D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样才能上到40级3D上?

这不就上了吗

6S A123+ Scorpion S3026-12
Scorpion SW90A ESC
APC 12x6E
电压2.8V/Cel, 电流最高56A
拉力3600g, 飞行重量: 1950g

网友:
呵呵~~看来大电固的春天到了
JS们的末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比较重   不适合小飞机

这就要看多大以下的算小飞机,以F3A为例,一般认为标准的都是90级以上的飞机,有110级、140级。。。。。。。我个人认为50级以下的包括50级的都是小飞机,在小飞机里,30级至50级的作为电动很适合A123电池。

网友:
看看老外在33% Ultimate上用的A123

16S3P

电池仓

电机固定座补强

大电机

网友:
13楼的这个桨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上了吗

6S A123+ Scorpion S3026-12
Scorpion SW90A ESC
APC 12x6E
电压2.8V/Cel, 电流最高56A
拉力3600g, 飞行重量: 1950g

这是什么飞机?  能上全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飞机?  能上全图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0310&highlight=%2Bdavidlin

网友:
拉力3600g
全重1900?接近2的推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