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C可以玩翼龙么

楼主(2009-03-23):
想请教一下各位模友,我有一个天地飞6C的控,可以玩三通道的翼龙么?是不是只要不是玩3D,天地飞6C的控就可以玩固定翼?

网友:
可以,我的就是

网友:
能玩,但要正确设置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各位模友,我有一个天地飞6C的控,可以玩三通道的翼龙么?是不是只要不是玩3D,天地飞6C的控就可以玩固定翼?

第一、离其他的控远一点
第二、好点的飞机不要用,比如大点的甲醇机、汽油机、欧赛的F3A机、涡喷战机等,它们都是固定翼。

想模型一直要玩下去,控是一定要换的,晚换不如早换,换得早损失小,不要等炸了一大堆飞机后才想到换。控,建议用2个品牌的,FUTABA或JR,通道9通以上,好的控有大量的混控、设置功能,可以帮助精确飞行,减少炸机,最重要的是不易被“非同频”的打下来。

网友:
可以飞的,翼龙是最适合天地废遥控的飞机之一,原因是。。。。耐摔,失控以后损失不大

但是不要在其他人的翼龙边上飞,人家都是初学者,要么经济不宽裕,要么刚刚爱好,不要打消人家飞行的积极性,也不要伤害人家宝贵的飞机,没准人家给干扰掉以后还以为是自己飞的不好。。。。

建议到美国总统附近飞行,这样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世界和平问题

网友:
这里有个样板,天地飞9,汽油机,机主运气好,没出人命。

网友:
  吓死偶了,幸好偶的天地废换了2.4G  是日冠的,虽然也不咋好,总比天地废的好太多了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热心的模友。

网友:
热心的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