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管如何截断?

楼主(2009-03-23):
碳纤管和碳纤棒如何截断?

网友A:
我用电磨加切割片,相当方便。

网友B:
去修冰箱的那地方有 割管器

楼主:
你们都好专业啊

网友:
有家里常备方便点的么?

网友C:
小钢锯条也可以锯断,锯到最后部位时要格外小心,用力要轻,否则断头处会辟开.

网友D:
用小锉刀就ok

网友E:
切割轮/片

网友F:
用小李飞刀可不可以……

网友G:
一脚揣断后打磨断面就成了,什么刀都不用

网友H(2009-04-25):
找水浒中杨志那把刀肯定行,  其实我用的是电动冼刀片很好用。

网友I(2009-08-21):
你们真的好专业
玩飞机的就是不一样呀,我是直接拿斜口钳子剪断的。

网友J:
细的用剪刀,粗的用锉刀

网友K(2009-10-03):
左手加右手,大拇指压中间,咔嚓不就得啦

网友L:
电磨片,超方便的,不管实心空心粗的细的几秒钟全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