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纸飞机手抛出去后会逆时针旋转,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09-03-23):
平衡没问题,重心也在50%处,手抛出去后就逆时针旋转,为什么啊?

网友:
副翼没调正吧

楼主:
副翼是水平的,而且纸飞机没到一定速度副翼根本就不起作用啊

网友:
机翼面积不一样大吧?

楼主:
面积一样大的,我折过来比较过

网友:
我猜先  :   会不会是飞机的马达旋转的反作用力呢?

楼主:
我是没开动力手抛试飞的时候旋转的,应该和反扭力无关吧?

网友:
制作精度不够,或者重心落在了中心线左侧;微调副翼或电池摆放的位置,看能否纠正;注意设右拉角,开动力后才能抵御反扭矩。

网友:
肯定是飞机制作精度不高,航天器要求很高的精度,还有手抛的动作也要正确。

网友:
逆时针旋转的话基本上是马达的反扭造成的,所以后推的机型桨尽量选择小点,再说纸飞机一般翼展都小,所以有点旋转也正常,你只要在抛飞机时尽量投的有力点这样使飞机尽快提高起飞速度用副翼也抵消反扭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没开动力手抛试飞的时候旋转的,应该和反扭力无关吧?

LZ是无动力手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无动力手抛!

 原来是这样,没仔细看帖,那也有可能是地球自转关系吧 ,到南半球去抛一下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地球自转的原因了

楼主:
我又仔细试了下,应该不会是精度问题。我用右手抛逆时针转,用左手抛顺时针转!!晕死。看来是我抛的手法问题,有几次是平飞出去的,要怎么抛啊,原来手抛也要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仔细试了下,应该不会是精度问题。我用右手抛逆时针转,用左手抛顺时针转!!晕死。看来是我抛的手法问题,有几次是平飞出去的,要怎么抛啊,原来手抛也要练啊?

左、右手都用过了,建议再换一只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仔细试了下,应该不会是精度问题。我用右手抛逆时针转,用左手抛顺时针转!!晕死。看来是我抛的手法问题,有几次是平飞出去的,要怎么抛啊,原来手抛也要练啊?

建议你去打保龄球,你的手是打保龄的金手,左手发右旋球,右手发球左旋球,球球大满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