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烧掉两个电调的试验

楼主(2009-03-23):
各位大虾,小弟偶然情况下把电调搞烧了,情况是这样的我用FUTABA的PCM设备玩
模拟器
需要调到PPM模式,然后我去飞飞机的时候忘调回来了,开控接上飞机的电源,电调也叫,但是推油门没有反映,(也不会有什么反映)。然后发现是没有调回PCM模式。调好以后又飞了几下电调就不给接收供电了,电调是45A带线性稳压的。 感觉很奇怪.这个电调一直好好的,然后换个30A的以同样的方法测试直接烧了。
各位分析是不是PPM没有调回PCM造成的?。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想试第三个。

网友A:
应该是电调或电源的问题,ppm和pcm无论怎么换,最多是油门的方向反过来或者位置遍一下,但最终接收输出的都是标准的PWM信号,所以电调烧了与此无关

网友B:
我用 天九控 经常随意的调换 有时候一个控 用两个接收 都实验过 不会坏 考虑你的 电池有没有接反啥的 或者电机有没有短路 搞不好电机短路或者 卡壳了 启动困难直接烧

网友C:
应该是电池接反了之类的。。。你说的情况不会烧电调的。。。

楼主:
哦
谢谢大家我再找找其他原因吧,估计是电机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