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烧YT60A电调

楼主(2009-03-23):
周末两个起落一推大油门就保护,本来还以为电池不行了,闻闻电调,味道不对。。。
啥都不说了,看图:

网友:
路过,慰问一下。。。

楼主:
有理由换好电调了
顺便问一下,有人有这个mos吗?

网友:
奇怪 为什么都是 这个位置烧毁呢

终于看到这个芯片了 4425B

网友:
4435, 我道有,电流比4425小一点.

楼主:
应该是4430B

网友:
105电阻都烧跑了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没全部接触好

网友:
很关心故障原因

网友A:
味道如何

网友B:
什么机子红烧这YT60A电调?

网友:
我觉得,是没放酱油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味道如何

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子红烧这YT60A电调?

yt500机,原装电机上个月烧的,这个月又烧电调。。。伤啊!
用山寨电机比原装还好,一样的暴力,发热小,省电。

网友:
LZ的机机好趣致,先是空中掉电机壳,再来就红烧电调!

网友:
如果可以用过世的话,亚拓受不了啦

网友:
可惜,同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