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g老大请进,关于盒子的加工方法

楼主(2009-03-23):
加工一个模具,再找一些1.5mm PVC片材,用雕刻机切出准确的展开图,把裁好的片材靠在模具上,然后用一个喷枪式小火机快速加热要弯曲的第一个位置,弯曲固定15秒,然后继续下一个位置,直到全部做完,用胶水沾好开头和结尾的缝。最后切一个底板,用胶水把底板粘上去,这样做出来的尺寸准确,效率高,强度也不错,还很便宜

网友:
谢谢老大,PVC没有用过,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方法用铜片弯制和锡焊,外型不精致.可以考虑试试PVC

网友:
买把PVC焊枪,可焊可弯。

楼主:
写错了,应该是亚克力,白色的或者透明的,装修市场有卖,弯曲成型效果很好的

PVC是“聚氯乙烯”,亚克力是专指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材料,两个是不同的,亚克力的优点是容易热弯加工,而且热弯加工不影响机械性能

网友:
我一般是用铣刀切出来的。连底也不用粘了

网友(2012-12-10):
用热风枪就好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