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组

楼主(2009-03-23):
我自己想出了一个电池组的连接方法,不知道行不行,请名位大侠给看一下,多提意见。

网友:
cad图都直接发啊

楼主:
怎么样才能发上来?我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
用截图发上来的,大家都有点智商可以么?

楼主:
已经发上来了,请大家多提观点和意见。

网友:
这个市干吗阿,前面串联,后面突然来了2节并联.

网友:
想达到什么目的?4线输入?4线给充电器用吗?

网友:
1,输出电压为0,因为输出的正极和负极其实是一根线。
2,电池是短路的。

网友:
接上一半就一冒烟了,全部都是短路的

楼主:
请问starmoon:
4s、3s及4s1p怎么接?

网友:
所有电池首尾相连,二头=输出线,二头+所有连接点=平衡头

楼主:
starmoon:
给个图行吗?

网友:
不行,谢谢,学会自己动手找,这个太简单了,不值一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