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不平如何调节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3-24):
我的450v2首飞就摔了,接下来检查,发现尾轴弯了,横轴弯了,最后尾管和皮带都换了,再飞时出现抖的利害,再查发现大桨旋转起来不在一个平面上,又找不到可以调节的地方,请高手指点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调和大奖夹相连的连杆

网友B:
主轴检查是否弯曲

网友C:
仔细检查主轴是否弯曲?

网友D:
大奖夹]连杆

网友E:
主轴可能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