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改无刷用这套合适吗?

楼主(2009-03-24):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1da99cb5fcaa3b9440cd53f62b3dbe4.jhtml
在TAOBAO上看到的,却是25A的电调,我看坛子里的朋友都是用10A-15A的,是不是不太合适?
不太懂这方面的知识,希望解答下咯~~~

网友A:
成本还是高啊

网友B:
004改无刷不建议用这个016的套装,这个动力太暴力的,会造成锁尾困难,价格也太高。

网友C:
成本高啊

网友D:
估计齿轮比不合适,不过这个价格可够贵的

楼主:
那用什么马达比较合适呢?

网友E:
马达可以的,我就这样用,电调可以考虑换成10-15A的,25A的重了点,齿轮11T

楼主:
请问下楼上的总共花销多少呢?是不是收2手的好些?

网友F:
差不多,最低也要100以上吧,当然也可以买个垃圾电调,我是用XXD 2208 3200KV +好赢18A+12T齿,2S的电,非常不错

网友G:
价格高,我单买了个电机才68,怎么着电调都不要那么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