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有一事不明

楼主(2009-03-24):
为什么亚拓JJ从大到小,从小到大,尾推和尾浆夹都是铜套连接而非球头,好像以前曾经有过球头版的(不是很了解亚拓的历史),怎么又取消了。铜套连接比球头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楼主观察真心细

网友A:
尾旋翼的動作頻繁,瞬間力量大

從耐用度來說,銅套連接比球頭連結更為順暢

可以減少維護,減少虛位,大大提高尾旋翼的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旋翼的動作頻繁,瞬間力量大

從耐用度來說,銅套連接比球頭連結更為順暢

可以減少維護,減少虛位,大大提高尾旋翼的效率

网友:
好像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旋翼的動作頻繁,瞬間力量大

從耐用度來說,銅套連接比球頭連結更為順暢

可以減少維護,減少虛位,大大提高尾旋翼的效率

铜套连接比球头连接更顺畅----如果球头做得好,其实是一样的,更顺畅只有通过加大虚位来实现。
金属与金属的磨损同金属与塑料的磨损,应该是前者更快,更易产生虚位。
铜套的连接比球套的连接更安全,不易脱落,不易造成球头的误操作,很多人喜欢像旋翼头的球头一样拨开尾球头扣,因为尾球头扣另一面是固定的,就该把固定位松掉再拨才对,但确实铜套维护比球套方便一些。个人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