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心球体加工方法

楼主(2009-03-24):
小弟在这里要麻烦下各位大大。这段时间在考虑怎样才能加工一个空心球体。
球体直径在30CM左右,要求是空心的和重量轻,所以球体壁厚度就只能为<1MM,。请问如何才能实现制作,在工艺和成本这个效费比最高。批量加工数量也不会很多,大约不超过500件。

楼主:
哦,对了,材质忘说了,轻质金属都可以,比如那种不锈钢栏杆材料````具体那东西是铁跟什么的合金就不清楚了

网友A:
不锈钢栏杆的球头是模具冲出半圆,俩半圆焊接成型,抛光加打磨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栏杆的球头是模具冲出半圆,俩半圆焊接成型,抛光加打磨就OK。

没有别的方法么?焊接是不行的,连接半圆可以用机械方式连接,外壳得保证圆概率很高```````

网友:
恐怕还只有焊接了.分成两半冲压,再焊接成形,当然,可以多留些余量切削,保证加工余量.

网友:
如果不想焊接,用超塑合金吹、电铸都行,就是成本太高。
还是老老实实焊吧。像做乒乓球那样,两半球开坡口粘也行——飞机都用粘的呢。

网友:
马德堡半球实验?

楼主:
看来还真没办法了,郁闷一下``````

网友(2012-12-10):
这个 有点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