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锯片铣刀杆

楼主(2009-03-24):
没找到合适的螺丝,直接用圆钢车的。
铣刀内径为22外径为75,厚1.5
m8的螺丝
刀片为15元2个
如图:

整体

整体

整体

整体

拆开后

拆开后

刀杆

刀杆

网友:
你买的比我便宜多了,我是外径75毫米内孔22毫米,厚度0.8毫米,20元/片。

网友:
  我买的外65内22
  厚1.0的要了我15啊

网友:
我的外60内16厚3,单片12

网友A:
请问LZ,那个固定螺丝是不是要用倒螺纹才行啊?(即逆时针旋紧)
不然切割的时候不会松吗?

网友:
锯片铣刀是越厚越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那个固定螺丝是不是要用倒螺纹才行啊?(即逆时针旋紧)
不然切割的时候不会松吗?

应该不是倒孔。我的是正丝,切割12MM厚的铝件,目前没发现松

价格问题吗?主要看一下,我的刀片上有锈。老刀片。但是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LZ,那个固定螺丝是不是要用倒螺纹才行啊?(即逆时针旋紧)
不然切割的时候不会松吗?

好像是说反了吧,正螺纹才不会松,除非主轴是反转,那就要反扣的螺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说反了吧,正螺纹才不会松,除非主轴是反转,那就要反扣的螺纹了.

是的,昨天看帖子后,又试了一下,确实越转越紧。基本不怕掉下来
以后再做锯片铣刀,后面的螺丝孔我就不攻那么长了。
攻螺纹。心惊胆战的

网友:
恭喜LZ又赚了70快。
昨天在淘宝看到刀杆要70.。。。有车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