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齿轮牙都磨完了怎么办?有图

楼主(2009-03-24):
这是网上买的,是黑鹰的,另外好像没有型号,不知有没有齿轮换,多少钱一个?知道的说声,谢谢了。

网友:
看看淘宝有一样的么?》

网友:
牛,又见三通的鸡鸡

网友:
齿轮没有安装到位呀~~~~

网友:
不是正常磨损,这机也不是模型,是玩具,楼主能控制左右漂移吗?
只能前后、升降、转尾巴。
玩具的好像买不到零件

网友:
真牛,能飞成这样。。

楼主:
左右能控制,能上下,前飞后飞,转弯。便宜,才两百多点。
怎么办呢?

网友A:
左右能控制?不可能的,斜盘都没有
楼主没明白。 飞机悬停时候你想让他往左、右平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能控制?不可能的,斜盘都没有
楼主没明白。 飞机悬停时候你想让他往左、右平移。

哦,那不行。呵呵

-

网友:
玩具啊!。。。

看来只有自己造了哦!

网友:
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