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效对jrdsx9的油门中立点

楼主(2009-03-24):
改美国手后 油门和方向舵有些偏量 不知怎样能效对一下 谢谢各位!

网友A:
进工程模式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B:
搜索  starmoon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  starmoon的帖子

我搜了 但是都是关于500的帖子 没有关于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工程模式重新校准一下

什么步骤 能指点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C:
1、将AILE D/R开关上推
2、按住面板上的ENT建开机
3、旋转滚轮直至Trim Step选项高亮显示
4、按下滚轮进入Trim Step菜单中并旋转到ALIE
5、将TRN开关向前扳并一直保持
6、下拉AILE D/R开关,按下滚轮,上推AILE D/R开关,按下滚轮
7、重复第6步操作4次,当第5次(总共)时就应该能进入Service Mode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搜了 但是都是关于500的帖子 没有关于控的!

全站搜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将AILE D/R开关上推

2、按住面板上的ENT建开机

3、旋转滚轮直至Trim Step选项高亮显示

4、按下滚轮进入Trim Step菜单中并旋转到ALIE

5、将TRN开关向前扳并一直保持

6、下拉AILE D/R开关,按下滚轮,上推AIL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457906

大门的帖子

谢谢你的帮助 不过那个帖子我得慢慢消化 有点深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将AILE D/R开关上推
2、按住面板上的ENT建开机
3、旋转滚轮直至Trim Step选项高亮显示
4、按下滚轮进入Trim Step菜单中并旋转到ALIE
5、将TRN开关向前扳并一直保持
6、下拉AILE D/R开关,按下滚轮,上推AILE ...

调这个不会导致控用不了吧 我就担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站搜

我搜了一下 你那个太专业了 能通俗点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
大门=starmoon  你仔细研究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