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jm180的尾浆夹是否可以用450的或者其他什么型号的替代?火狐200可以么?

楼主(2009-03-24):
请问sjm180的尾浆夹是否可以用450的或者其他什么型号的替代?火狐200可以么?尚真原装的要65元加上运费都七八十了好贵,又没有什么价廉物美的替代品?

(34.57 KB) 2009-3-23 23:42

网友:
既然有人把sjm180的尾浆夹,装火狐200用,
那么反过来把火狐200的弄到sjm180也应该好用

网友:
火狐的可是塑料的,精度很差

网友:
小炸 一碰就坏  正在考虑找替换呢

网友:
2.火狐尾桨夹固定尾旋翼的1.4mm自攻螺丝,正常飞行问题不大。

当尾巴扫到地面时,螺丝拉不住另一面,很容易损坏尾桨夹。

换用2mm的螺丝,并用螺母压住另一面,就不会扫坏尾桨夹了。

(注意不要上得太紧,要保证尾旋翼能自由转动)

由于尾桨转速非常高,这两个螺母建议使用大桨夹的止滑螺母。

网友:
可以用450的尾桨夹和尾桨,但是尾桨得适当去短 因为太长了

网友:
450的 大小茶太多了

网友:
所以让把尾桨去短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