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抖舵和浆无油门下自转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24):
打开
遥控器
油门确认为0 在插上
电池
飞机自己抖舵 飞行也抖 甚至在飞行过程中飞机自己突然一个动作 而且在静止情况下有时候浆自己旋转 非常危险
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接收机晶体没插好,要不就是坏了,或者遥控器坏了

网友B:
最好能用替换法测试一下。

网友C:
基本是失控效果 信号不够或者里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