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好小子最佳配置,高手进来一下

楼主(2009-03-24):
新手想配置一架好小子EPP,想请朋友们帮忙推荐个配置,要求飞行时间长,抗风强点的,最好再推荐下购买配置具体什么品牌的好点的,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为了达到飘的目的尽量选择20克左右的无刷马达,拉力在150克以上,桨不要超过6英寸,锂电池选择7.4V的800MA——1000MA 1806马达+马达桨保护器+5030桨+12A电调+800MAH7.4V15C电池+5克舵机2个

网友B:
好像抗风性能太郁闷

网友C:
普通都是2212 +1060 1000 20C 对于抗风个人感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