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遇到问题!

楼主(2009-03-24):
GL450C 飞机还没离地的时候尾巴向右转  快要离地的时候尾巴左右摆动...调低感度尾巴又锁不住稍微高一点点又会左右高速摆动..

陀螺仪GX-02 舵机TP9克..

网友A:
把尾舵机摆臂上的头球珠往里移一或两个孔试试。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换陀螺,换舵机

网友:
是不是尾变距哪里间隙大 或者舵机摇臂有旷量,看看滑推轴承铜套与螃蟹爪

这个陀螺据说不错的

东西都在调整,有问题就换好的啊 0704A  006 不也照样用吗

网友:
总不能哪里有问题就换哪里吧,不花钱啊

楼主:
尾轴用手左右摇动有点点间隙 变距机构没间隙..才换的新的

楼主:
我没说这个陀螺不好..我来问下怎么调...
WK的陀螺是不错..没用过双感度的陀螺,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轴用手左右摇动有点点间隙 变距机构没间隙..才换的新的

是轴向串动吗?那不行的

网友:
那正是造成延迟的根源  楼主那个现象应该是加了适当的延迟会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尾舵机摆臂上的头球珠往里移一或两个孔试试。

网友B:
lz你的“尾巴锁不住”具体是什么表现
看过坛里很多帖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锁尾”定义,说具体点才能对症下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的“尾巴锁不住”具体是什么表现
看过坛里很多帖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锁尾”定义,说具体点才能对症下药

尾巴锁不住..没离地的时候尾桨输出的推力不能平衡反扭力.飞机快要起飞离地的瞬间尾巴会急速左右摆动..
现在发现个问题..非锁尾模式的中立点和锁尾模式的中立点不一样..

网友:
建议按以下几点试一下:
1、重新调整中立点;
2、尾螺距行程调小一点;
3、感度调小点;
4、延迟增加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锁不住..没离地的时候尾桨输出的推力不能平衡反扭力.飞机快要起飞离地的瞬间尾巴会急速左右摆动..
现在发现个问题..非锁尾模式的中立点和锁尾模式的中立点不一样..

将要离地而未离地时的推力不能平衡,说明中立点没有调好。
中立点的意思是指非所谓模式下尾推的位置,基本上尾桨会有一个小的螺距在那里,不是在轴的正中间
中立点调得好,切换到锁尾模式就容易锁得住
另外,在地上的时候通常是放在非锁尾模式,即将起飞的一瞬间才打到锁尾模式。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
问题自己已经查明..也证实了GX02是个好陀螺..
------------------------------------------------------------------------------------------------------------------------
锁不住的原因是:陀螺还没上机前没事调着玩把尾舵机的行程给调到20%的行程.... 后果就是行程不够   刚才把行程改了回来没调参数JJ锁的很不错..
GX02还有个好处就是不会把舵机顶死...   尾变距机构到了顶点在打舵舵机也不会有反应..   主要还是带屏幕 一切的参数都看的到

现在还有个疑问.2.4G的控好象会干扰GX02...靠陀螺很近..尾舵会轻微的抖动..套上锡箔就没问题...

网友C:
上个陀螺仪的图啊?行程在哪里改回来的?控上?陀螺仪上?20%是准确的?还是大约的?这个陀螺上带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陀螺仪的图啊?行程在哪里改回来的?控上?陀螺仪上?20%是准确的?还是大约的?这个陀螺上带屏幕????

行程直接在陀螺上调....自己带有屏幕

网友(2009-08-07):
这个陀螺人性化啊 还有屏幕呢

网友:
换陀螺仪尾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