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级飞机室外飞行抗风宝典

楼主(2009-03-24):
什么?室外抗风飞lama,没错!

今天下午我就是在足球场上进行抗风练习,效果非常好!
我这说得抗风,是相对的,lama级是指所有4通双桨飞机,
也就是假如你在外有小点风的情况下飞,
或是你在飞很高,忽然来了阵风,把你的飞机吹走,你怎么能保证不吹走,不炸?

这里你必须要有2个动作配合协调,才能安全降落
1 在高空猛丢油,让飞机接近自由落体落下,在接近地面1米多时,
用最大油门救起飞机降落!

2  光做到1还不够,如果你的飞机只要不是头对着风降落,很容易被风吹翻,桨打到地上(炸机),
具体做法是一定要让机头迎风(对风)打前进满舵降落,你会发现飞机尾巴先触地,
尾巴接触地面后形成有力的抗风地面支点,让风不能吹翻,此时赶快收油降落,飞机安全降落!

我下午几次都是这么降落的,要抗风飞行也一定要让机头对风前进飞,因为机头风阻最小,抗风效果最好!
其实有点小风在外抗风飞是很刺激很练技术的,飞机加上二十几克配重,抗风效果会更好。
让大家都把自己家的lama飞出去吧!!!

网友:
真是大胆尝试,为了保护jiji lama只能室内飞

网友A:
LAMA跟其他同级的单桨机在抗风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区别的,
LAMA由于上桨完全是靠平衡锤被动变距,一点点的风就会影响它的飞行,
迎风的桨会自行加大角度,整机顺着风向移动,控制舵就是压到底也不能制止机体的逆行。
所以LAMA定位在室内机。
警告:LAMA在有风的室外飞行可能无法控制飞机,导致坠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MA跟其他同级的单桨机在抗风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区别的,
LAMA由于上桨完全是靠平衡锤被动变距,一点点的风就会影响它的飞行,
迎风的桨会自行加大角度,整机顺着风向移动,控制舵就是压到底也不能制止机体的逆行。
...

你说得很对,我是说有一点点风的情况下(也就是能看见树叶微微动的风,至少我能抗这种风飞行,
而且忽然出现比这风大的风,我也能保证安全降落,今天下午就这样的情况飞了4块电板,1个多小时都没事),
而其lama机比我的阿帕奇飞机更轻,速度更慢!(问题n多,详见论坛其他人帖子)
抗风比我的差!

还有种情况你不能忽视,也就是本来一点风都没的情况下,
你在外面飞,忽然来了阵风,你照的我的方法,就保证不会吹走和炸机!

网友:
呵呵,小心电机过热啊

网友:
是啊,碳刷马达,你连飞4块电板,马达过热退磁还是小事啊,
当马达的碳刷坏了,烧了4合1损失就大了

网友:
还有,你说飞机加上二十几克配重,抗风效果会更好。
这个有两点不妥:
1.LAMA对重量很敏感的,在正常配重下,加二十几克一般几分种后就飞不高了.
2.LAMA不能抗风并不是因为重量轻,而是A桨被动变距造成的

网友:
这真的叫抗风吗 长见识了

网友:
呵呵,叫“逃风”也行。

楼主:
lama是什么样的机子你们还不知道,
容易打桨,碎桨,电机容易烧,飞行时间短,配件贵,很不耐摔,一摔稳定性特差!
(这不是我说得,论坛ama专区这样的说帖子还少了吗)?
这样的飞机怎么又能飞好,我的四通双桨飞机以上方面要大大优于lama!

虽然我飞机做工外观比lama差,瑕疵多!,但性能远胜lama
所以抗风效果要比lama好得多,我加20克配重,只少飞2分钟,我电池是1300毫安的,
不加配重时,在家连续悬停12分钟!

忽然风大时,尽管吹得飞机怎么抗风 都往后快速退,以前我就必炸,
但现在就能游刃有余的安全降落,边上看的人都说,吹得这样跑都没翻落!厉害!

虽然谈不上抗风,但最起码是不怕微风,
更重要的一点,你本来在室外无风的情况下飞,突然来了阵风,
你照的我的方法,就保证不会吹走和炸机!
这才是本文的重点!

网友A:
楼主可能有一点还没搞明白, 你的阿帕奇也是LAMA啊
本来LAMA确实特指某机型, 现在已经通指共轴双桨了

网友:
或者你应该这么说,可能大家的反应会有所不同:
我的科乐科阿帕奇比ESKY-V4要好,理由.......................................

不过你的阿帕奇是不是科乐科的我是瞎猜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有一点还没搞明白, 你的阿帕奇也是LAMA啊
本来LAMA确实特指某机型, 现在已经通指共轴双桨了

没看见我写的“lama级”吗?
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说明书上叫什么“战争飞鸿”的吧,
飞机瑕疵和小问题比较多,但飞行性能远好于lama
比如在无风的情况下,随你怎么猛烈的乱打舵,乱加减油门和猛烈乱打方向,
他在空中,就是不会翻,就是不会打桨,1300毫安电池能连续悬停12分钟到电调报警(还可以继续悬停)
电机和电池不存在过热现象,我经常猛加减油门持续飞都没烧过电机,
而且比较耐摔,这都是相对于lama的优点!
正好是lama的缺点就是我飞机优点,我飞机的缺点就是lama的优点,
如果lama外形漂亮,做工精致,金属部件绚丽等。
知道你们不怎么信,看下我飞的视频
“应回帖朋友的要求,特上在家穿梭小暴飞实飞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4857

我飞机的详细资料图片,含试飞视频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0e13b5f73668a7c1697315866b698e2.jhtml

网友A:
兄弟不是我不信你, 共轴双桨在空中是不会翻的,反而会自动回正,
这就是共轴双桨好飞的真正秘密所在,至于打不打桨,跟上下桨的距离,和桨的硬度有关系.
1300毫安电池能连续悬停12分钟,应该在正常范围,
你的图片看清楚了,可以确定是仿科乐科阿帕奇的, 用的不是标准斜盘,而是一种简化的滑动斜盘,
这种结构以前也引起过争论, 说好说坏的都有,但是总体性能绝不会超过科乐科原厂的阿帕奇
有些问题是这种机型于生俱来的, 比如飞行速度慢啊,升降不敏捷啊,风吹草动就乱飘啊,
碳刷马达容易坏啊等等, 你的阿帕奇也不会例外
这些你不用跟他们争的,你只要飞一下6通道的变距机就会知道区别的.
还有,既然你共轴双桨已经飞得很熟练了,应该换6通道的变距机,争取更大的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是我不信你, 共轴双桨在空中是不会翻的,反而会自动回正,
这就是共轴双桨好飞的真正秘密所在,至于打不打桨,跟上下桨的距离,和桨的硬度有关系.
1300毫安电池能连续悬停12分钟,应该在正常范围,
你的图片看清楚 ...

很多人都说任何双桨飞机灵活性,机动性区别都不大,你也这么说,说明你们都还没全懂双桨机,
原因就在平衡杆,平衡锤,平衡杆越长,平衡锤越重,飞机越稳,同时飞机也就越笨,
反应越迟钝,机动性就很差,飞行速度慢,给人感觉很肉,这就是lama机没我飞机灵活的原因!

但有个临界点,如果你过于追求性能,超过了这个临界点,那在做暴力点的动作时,
平衡锤无力拉回桨角,飞机会失去平衡摔下,也就是翻掉的,你不要说不可能!
不信得话你把平衡杆减短一半飞行试试,你一定有惊喜!

lama不能暴飞的另一个原因是打桨严重,绝对是飞机设计和桨叶材质的问题,
而我的却没有,你看了视频你不能否认!
lama飞机连续悬停的时间是只有8分钟的,而且他的电机包着,加上质量不过关很容易高温烧掉的
千万不要以对lama的理解来理解我的飞机!
性能不是一个档次的!
lama有的问题,我的全部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人都说任何双桨飞机灵活性,机动性区别都不大,你也这么说,说明你们都还没全懂双桨机,
原因就在平衡杆,平衡锤,平衡杆越长,平衡锤越重,飞机越稳,同时飞机也就越笨,
反应越迟钝,机动性就很差,飞行 ...

我曾经也对自己的LAMA如此自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网友:
楼主的那种飞机就是我玩的第一个飞机呵呵

在室外的确比LAMA要稳,可以搞一定的小风

不过阵风一来,掉水里去了

室内飞不稳。没有LAMA稳,因为它太重了

电机要比LAMA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也对自己的LAMA如此自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lama很差,我不想重复说!

我也不想跟你多争,口舌之争没意义!
你有没有把你的lama平衡杆减短一半,或减轻平衡锤重量飞行过!你先这样试下,再来说!

19楼的朋友说的才是大实话,说得很对,
看样子只有真飞过我这种飞机的,才真知道个中感觉有什么不同!
求稳就牺牲了性能!求性能就牺牲稳定性!
新手当然就要飞机稳点,
熟练了就可以要求性能好点(稳得飞机可以改动增加机动性)!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改造平衡锤,让它的阻力变小。或者干脆不用平衡锤,把上面的一对桨用胶水粘住,让它不能周期变距(当然要多准备点配件),呵呵两种方法我都试过哦,在室外爽飞还是完全可以的,呵呵。

网友C:
这是我改造的LAMA 2年前的照片, 我反而喜欢在室外飞,有风的时候还是蛮有速度感的。
(注意平衡锤,是用铝的一毛钱做的,很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改造平衡锤,让它的阻力变小。或者干脆不用平衡锤,把上面的一对桨用胶水粘住,让它不能周期变距(当然要多准备点配件),呵呵两种方法我都试过哦,在室外爽飞还是完全可以的,呵呵。

高人,果然就是真正玩透,了解透双桨机的高人!
见识就不同于一般肤浅的人!
我发双桨机系列帖那么久,回帖近200,
只有你才是这么真正飞过的人!
也只有你才能颠覆双桨机的概念,性能!
如同双桨机倒飞一样颠覆理论!
突破常规,实现质的飞跃!

不像所有人一样,认为任何4通双桨机都和lama一个样!都是所谓lama样的那么“肉”,
都是以lama的理解去理解任何双桨机,
他们甚至把lama的缺点都移植到别的双桨机上了!
要知道生产飞机的厂家那么多,每个厂家对质量,性能,和稳定性标准都不一样
那么生产出的飞机个性能又怎么一样了?

别人之所以对我那么多的误解,正是因为不像你么真正了解双桨机和实飞过我这类型飞机,
才会有那么多误会!

你才是我真正的知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改造的LAMA 2年前的照片, 我反而喜欢在室外飞,有风的时候还是蛮有速度感的。
(注意平衡锤,是用铝的一毛钱做的,很抗风)

你是我近200回帖中,第三个算得上真正玩透双桨机的人!
也只有你们3个才是真正了解我飞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果然就是真正玩透,了解透双桨机的高人!
见识就不同于一般肤浅的人!
我发双桨机系列帖那么久,回帖近200,
只有你才是这么真正飞过的人!
也只有你才能颠覆双桨机的概念,性能!
如同双桨机倒飞一样 ...

兄弟过奖了,我见过更厉害的,有个法国的LAMA能直接翻跟头,不知怎么做到的。想一起研究。密我QQ吧347189840

楼主:
双桨真的不能抗风吗?颠覆你们的思维!
看看我这贴再来说把!

“真金不怕火炼!为“爱飞的鸟”系类双桨贴平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双桨真的就是你们说的那么肉吗?颠覆你们的思维!
看看我这贴再说把!可以要你们全部都无语,全部都失声!
要你们心服口服!

“真金不怕火炼!为“爱飞的鸟”系类双桨贴平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楼主:
双桨真的就是你们说的那么肉吗?颠覆你们的思维!
看看我这贴再说把!可以要你们全部都无语,全部都失声!
要你们心服口服!

“真金不怕火炼!为“爱飞的鸟”系类双桨贴平反!”
http://bbs.5imx.com/bbs/view ...

哈哈!不好意思,此回帖复错地方了!
本是复在
“惊悚! 暴力对头,飞机高速迎面冲来(险些毁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3076&extra=page%3D1
这贴中的,里面有60多贴都是对我的嘲笑和讽刺!
真的太。。。

网友:
我看了下你爆飞的视屏,水平不错啊。还可以再飞的猛点,我LAMA改造后都能倾斜30度飞的,呵呵。

网友:
LAMA飞室外不容易啊,我飞过一次飞哪了都不知道,还是上450吧

网友:
今天实验了一下拆掉平衡锤,在Y头里塞了根胶棒把上桨固定死
飞了一下,奇灵活无比....跟在模拟器里飞单桨机差不多,,可惜偶还不会飞单桨机,为了避免炸机还是不冒险了
换个思路,把原配平衡锤拆掉,用塑料做了俩拧上,再试飞,果然比原装灵活了很多很多,轻盈了不少,扛风能力的确提高了

楼主:
谢谢32楼,34楼的改动试飞感受分享!
也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太感激了!!!

网友:
好样的兄弟

网友:
新人认真学习中。。。。。。。

网友(2009-05-17):
楼主玩的就是心跳,LAMA遇风就完蛋

楼主:
我试过,照我改动的螺丝平衡锤,3级风,没问题,那时别人还在放风筝,我在旁边飞!

附上 风力歌

  零级烟柱直冲天,
  一级轻烟随风偏。
  二级轻风吹脸面,
  三级叶动红旗展。
  四级枝摇飞纸片,
  五级带叶小树摇。
  六级举伞步行难,
  七级迎风走不便。
  八级风吹树枝断,
  九级屋顶飞瓦片。
  十级拔树又倒屋,
  十一二级陆少见。

网友(2009-07-24):
视频!!!视频!!!!!!强烈要求惊悚对头、倒飞猛蛋、温柔翻滚的视频

网友:
 上450吧兄弟们!好折腾哦

网友D:
我决定亲自试一下!!

网友:
想咋飞就咋飞。买个LAMA就是为了在家里也能飞。。450螺距高了还不抗风勒
玩个模型就图高兴。哪来这么多废话!
第一:安全
第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