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无极变速车床都有转速显示吗?

楼主(2009-03-24):
最近看上一机床,准备入手,不过加速度显示表 需要另付160元,不知道大家的床子都有转速显示吗,如果没有是通过什么来判断转速?速度控制旋钮的角度?

网友:
作用不大,上床多了,看、听大约也知多少转。

楼主:
听风辨速,高手啊

网友:
16也不贵,买一个吧,可惜我的0618美有

网友:
有变频器就相当于有啊,可以换算的

网友A:
自加速度显示表,只要30元就够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我的车没有转速表,铣有,但看的时侯不多,除了心中有个大约的速度范围划分之外,最合适的速度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凭感觉多于数字。
当然有总是好的。

网友A:
其实,摆弄床子最大的乐趣在于动手 自加速度显示表,只要30元就够了,很简单的,省下130元可再买跟刀架,和刀具等附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4&page=1

网友:
我一般是用这个

网友:
挺好的转速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加速度显示表,只要30元就够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15块也有了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5657dcfba6981ad42e2d5427b36026a.ht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块也有了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5657dcfba6981ad42e2d5427b36026a.htm

那只是个表头呀,传感器用什么DD呢?
编码器?还是自己线切割一个码盘用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

网友:
那只是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只是个表头呀,传感器用什么DD呢?
编码器?还是自己线切割一个码盘用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

简单的搞个像摩托车电脉冲信号检拾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只是个表头呀,传感器用什么DD呢?
编码器?还是自己线切割一个码盘用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

搞个转盘弄个缺口,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摆弄床子最大的乐趣在于动手 自加速度显示表,只要30元就够了,很简单的,省下130元可再买跟刀架,和刀具等附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9825&extra=page%3D4&page=1

我说的这个带小磁铁和霍尔元件,按说明书按上即可,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转盘弄个缺口,用这个:

这个怕灰尘,我在售后经常修因为它出故障的空调升降门。还是霍尔元件可靠点(不过没用过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怕灰尘,我在售后经常修因为它出故障的空调升降门。还是霍尔元件可靠点(不过没用过 )

霍尔元件是好,只是稍贵。

网友:
贵?????????天啊, 30元全套!!!!!!!!!!!!不够哥们两合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