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这是什么? LAMA V4 四合一器件

楼主(2009-03-24):
先跪谢大家了!!!  今天飞V4 不小心炸机了     可怜我的小V4不动了,两个电机都不工作了, 四合一也不自检了,只有两个舵机工作正常。拆了 四合一 检查了测量了7413、SS24和CX1117-5.0都没有问题  。就是发现图上的这个 “400” 的元器件上的壳子摔掉了,(为了能叫前辈看清楚我用胶水把这个器件给粘接了一下 算是复原了外观吧  ) 不知道那位前辈能告诉这个器件是 什么东西? 叫什么名字? 干吗用的? 有什么能替代的吗?  现在的心情真是   (人家是烧器件,我倒好是:摔器件:唉)  请老师们帮帮忙吧! 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这是什么? LAMA V4 四合一器件  这是我从板子上焊接下来的位置

网友:
是个单片机的晶振,4兆赫兹的。

网友A:
晶振里的振荡体(石英)有没有缺损呢?金属外壳掉了后也该拍张照片的哦!现在,胶上了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坏……

网友:
从你当前的描述来看,这个东西肯定坏了,没(坏)了这个东西后,单片机(EM78P458)就不会进行程序运算了……买个新的焊上吧!4元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里的振荡体(石英)有没有缺损呢?金属外壳掉了后也该拍张照片的哦!现在,胶上了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坏……

太谢谢前辈了 (应该是黑人老师吧 )    里面我看了!也坏了。当时心理那个不爽呀......把照片的事情给忘记拍了   还有这个晶振 有具体的什么型号吗?牌子什么的? 我到电子元器件市场应该能找到吧!!! 再次感谢黑人前辈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前辈了 (应该是黑人老师吧 )    里面我看了!也坏了。当时心理那个不爽呀......把照片的事情给忘记拍了   还有这个晶振 有具体的什么型号吗?牌子什么的? 我到电子元器件市场应该能找到吧 ...

就是个贴片晶振!由于这个外形晶振不是通用件,很少有店家备有现货的。
那天,也是帮一外地模友修理的时候,去了趟电子市场找了个市场里的“地保”(就是开店时间比较长久的那类),掘地三尺后搞来了10个……
紧俏货(没现货)啊!对方一口价4元/个……

楼主:
  那这下不就麻烦了   请教 前辈,如果用不同的外形贴片晶振可以替代吗?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只要是 4兆赫兹的!能焊接上去的! 不管是什么形状的或者不是贴片的 都行吗? 再一个是不是这种晶振都是 三个焊接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下不就麻烦了   请教 前辈,如果用不同的外形贴片晶振可以替代吗?

从晶振的原理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我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特殊设计或特殊工艺的地方……
这是个三极晶振,普通的都是两极的。是否能替换我不清楚。去电子市场撞撞运气吧……
以下是我的猜测:
若能替代的话,就没必要设计、使用这个晶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晶振的原理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我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特殊设计或特殊工艺的地方……
这是个三极晶振,普通的都是两极的。是否能替换我不清楚。去电子市场撞撞运气吧……
以下是我的猜测:
若能替代的话,就没必 ...

再次感谢前辈,现在明白了,明天就到电子市场去找,4兆赫兹的三极晶振!!!  但是如果真的找不到 能找您买两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前辈,现在明白了,明天就到电子市场去找,4兆赫兹的三极晶振!!!  但是如果真的找不到 能找您买两个吗?

可以匀给你,我手上还有9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匀给你,我手上还有9个……

 好的,我在这里先谢谢前辈了,明天我先去找一下,如果没有找到就要麻烦您了。

网友:
学习了。黑人热心肠

网友:
黑人是好人啊

网友:
关于4合一的帖子总会见到黑人

楼主:
黑人前辈 给您报告一下: 今天运气太好了,一大早跑到电子市场 用了两个多小时 问了5个商家 就买到了那个 叫我想念了一晚上的 晶振了     现在换上了,四合一 一切正常了。  再次感谢 前辈的帮助和关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人前辈 给您报告一下: 今天运气太好了,一大早跑到电子市场 用了两个多小时 问了5个商家 就买到了那个 叫我想念了一晚上的 晶振了     现在换上了,四合一 一切正常了。  再次感谢 前辈的帮助和关心。:em00 ...

恭喜你啊!
你买来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啊!
你买来多少钱一个?

前辈已经PM您了。

网友B(2009-06-05):
黑人真是好,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