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 经济危机版 三叶46发动机 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各位大大们风神50的配置都好好呀 好羡慕呀。估计我的配置是最差的了。一直想买os50蓝头 但总是没银子。
所以只好依靠 三叶46 了。我是玩油直 也是第一次玩航模 愚蠢之处请大家指出。

风神50 + 三叶46H 最大的问题是 汽化器上油门转轴太短 比 os的短多了。导致油门摇臂旋转时会蹭到上面的风扇罩 导致舵机动作不流畅。起初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一味地上调 风扇罩 导致了 风扇叶片全部磨断 发动机可能在无散热的情况下运行了10分钟。幸好发动机没爆炸什么的 真可怕呀。
现在我自己用锉刀打磨了油门摇臂的尖端部分(原来的太长 会顶风扇罩) 并接出了根塑料棍 让球头固定在远离风扇罩的地方。
刚摔过 全是土:loveliness:
目前情况不错发动机再没出过问题。希望对同样用46发动机的朋友有所帮助。
现在觉得 这个发动机练基础足够了 比os50便宜了一半都多 还是挺超值的。

网友:
LZ的发动机要好好的保养啊 ~~·沙子进到发动机里面就麻烦了!
顺便问一下 鸡鸡飞机来够力吗、?

网友:
这个发动机飞50级直机,悬停和航线绰绰有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们风神50的配置都好好呀 好羡慕呀。估计我的配置是最差的了。一直想买os50蓝头 但总是没银子。
所以只好依靠 三叶46 了。我是玩油直 也是第一次玩航模 愚蠢之处请大家指出。

风神50 + 三叶46H 最大的问题 ...

很感动  风神老总会很感动  国机有希望

网友:
请想办法加强加固一下风门的摇臂跟风门的连接位置,我以前试过飞600时那里松了.

网友:
 看来有必要弄过风神版块交流交流

网友:
帮顶一下,虽然我是天子30,用的是三叶36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呀对呀 我这也松动的很厉害呀。但这种金属变形矫正好像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对呀 我这也松动的很厉害呀。但这种金属变形矫正好像很难

上个发错了。。。

楼主:
小试过一会 3d 。反了几个筋斗 倒飞了几次 时间不长 可能不超过20秒。没看出有什么动力不足的情况 还行。但估计玩更高难度的就不行了 不过 我现在还没那个本事。以后再试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