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解决lama级飞机全油门上升晃动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今天天气很好,又没有什么风,正好去足球场上飞自己的四通阿帕奇!
飞着时看的人越来越多,好多人就要我飞高点,我就一下把油门推到顶,
飞机急速上升,在上升时飞机就晃,大概飞了20米高,飞机只一点点大,
我就猛丢油,大概只有10%的油门,飞机猛落下,落下时也是这么晃,
但我把油门推到90%上升飞机和10%以上落下,飞机不晃!

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全油门上升时的晃动,能解决吗?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放电不行,电机转的不顺?我瞎猜的。

网友:
晃动一般是平衡不好造成的,
1.检查平衡杆有没有轻微弯曲,平衡杆球头扣的长度是否标准.
2.请检查AB两轴有没有轻微弯曲,齿轮有没有扫齿
3.检查各组大桨有没有双桨现象(尤其是高速状态)

网友A:
别在人多地方飞啊,打到人就不得了

网友:
其实啊,我又想了想,如果没有平衡杆和上面那层桨,八成就不会晃了。

楼主:
主要是齿轮磨损,引起电机转动不畅,
我把齿轮换了,就没这现象了!
中合了沙发和藤椅朋友的意见!
你们每人我已评了2分,谢谢你们给我指明方向,
解决问题!

楼主(2009-04-27):
引用 网友A:
别在人多地方飞啊,打到人就不得了

就是不打到人,打到花花草草。。。。。呵呵!

网友:
这贴迟早变娱乐贴   拭目以待

网友:
你……
无言了…

网友:
呵呵,楼主玩lama玩得真上瘾啊,建议你上一个使用十字盘的lama,要比你这个有乐趣得多

楼主:
回ls
我的不是十字盘吗?
我的是水平十字盘,你是想说垂直十字盘吧?
那垂直十字盘相对水平十字盘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楼主:
他那个lama的十字盘完全和我一样!

网友:
拜托,是你的和他的一样。

网友B:
楼上的兄弟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必须得说是那个lama和小鸟儿的一样,因为小鸟儿是最棒的,他的一切都是最牛的,当然,不是牛A,也不是牛C。你这样说他的十字盘和那个lama一样,小鸟儿会伤心的。

网友:
***姑父 巡视而过  谁在捣乱啊  不想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兄弟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必须得说是那个lama和小鸟儿的一样,因为小鸟儿是最棒的,他的一切都是最牛的,当然,不是牛A,也不是牛C。你这样说他的十字盘和那个lama一样,小鸟儿会伤心的。

这你都能发表感慨,借题发挥。。。。。。

网友:
我说的是这种十字盘,操控感觉和你那种完全不一样的,你这么喜欢lama,应该试试

我说的是这种十字盘,操控感觉和你那种完全不一样的,你这么喜欢lama,应该试试

楼主:
这个才是真的不一样,不像13楼的傻子,发错了还说我的不对,
更可笑的是还有人帮他,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不过怎么完全不一样?我真的还想问你,因为我没有机会试这个十字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