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微调修正舵机臂?

楼主(2009-03-24):
新手,请问如何用微调修正
舵机
臂使舵机臂与连杆成90度?舵机中点时臂不是水平的.我的控是TDF06C.是直接弄微调,调好后要保持不变吗?这样好像三个舵机都会动,这边水平后另外的就不平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用好点的控可以单独设每个舵机,TDF06C没用过

网友B:
天六C不能单独调某个舵机

楼主:
谢谢两位!那就没办法调了吗?

网友C:
T6C没有微调舵机的功能 真要调的话可以拆开舵机调齿轮的位置

网友D:
T6C没有微调舵机的功能

楼主:
呵呵,调齿轮的位置倒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如果不调整的话会有些什么影响呢?

网友E:
不必过份拘泥于90度。基本接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