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 860DS故障

楼主(2009-03-24):
860DS不管充4SLIFE还是3SLIPO,第一节的电压检测总是不正常,导致系统判断压差过高报警。比如LIPO本来第一节是3.85的,一会检测是4.07,一会又变成4.32最后报警停止充电。 有谁遇到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平衡插头氧化了,接触不良

楼主:
看来得换个平衡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