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距对应关系

楼主(2009-03-25):
螺距调节时的角度对应百分比是怎么算出来的?比如 -2度对应38%。刚刚入魔不大清楚,请达人指教!谢了。。。。。。

网友A:
不用算,算了也不准
实用的方法是,定下高低两点,比如-3, +9,到控上边调变量实际螺距
然后中点,到控上把螺距调到5-5.5
至于2和4点,新手不用管

楼主:
多谢老金!我是T9控,控上边都是要求百分比输入的。

网友:
初始数据:1 0%, 2 25%或不设, 3 50%, 4 75%或不设, 5 100%
然后把杆依次移到1, 3, 5点,回去控那里相应地调整“百分比”,直到实测螺距与需要的相符。

第2,4点的目的是让整个曲线平滑,一般不设或在1,3,5定下后取1、3, 2、4的中间值

楼主:
谢谢!我试试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调节时的角度对应百分比是怎么算出来的?比如 -2度对应38%。刚刚入魔不大清楚,请达人指教!谢了。。。。。。

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

网友:
调这个螺距曲线的时候 是不是要给舵机通电才行啊?大家别笑啊...新手啊..... 我说下我的流程 大大看看对不对 先通电 调整舵机摇臂在水平的位置 然后调整连杆让斜盘水平 然后夹上螺距规 油门拉到50% 如果桨是0度就OK 不是0再调连杆到0度 然后油门拉到底和顶 看好螺距分别是多少度(这时候要不要调整让油门两点的螺距相同?比如我油门最低是-9 最高的时候是11 要不要调整成 最低和最高油门的时候是_9+9?如果要调在哪里调?) 然后进入发射机的螺距曲线设置 我的2801是5个点 L 1 2 3 H 只设置 L 2 H3个点 L点调%比知道桨的螺距读数到-2 然后是2点 螺距到5 最后是H 螺距到10 这样就OK了吗? 由于飞机还没收到 只能自己这样想 先纸上谈兵 是不是调曲线%比的时候 舵机会推动桨距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算,算了也不准
实用的方法是,定下高低两点,比如-3, +9,到控上边调变量实际螺距
然后中点,到控上把螺距调到5-5.5
至于2和4点,新手不用管

老金这个可是厉害啊,我就是照你说的调,省心很多啊

网友:
再,大吼一声,老金万岁!

网友:
回复 网友B:

pen ga dayi kuokuming?:funk:

网友:
LS的可能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激动, 因为我刚入手了一个天9
也正在琢磨螺距曲线,看了一些介绍, 一大篇一大篇的,尽是些没用的数据.
索性就按原来T6C的方法,最低-2  中间6  最高10
设置好后,会发现曲线歪歪扭扭,起伏不定,
好办,看着显示器,直接把另外4个点用+/-键拉顺了,量也不用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