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死了,问题又来了,尾巴上下摆动,救命呀

楼主(2009-03-25):
经过尾巴各种摆动的折腾!!~有点疲惫了
昨天尾巴又开始上下摆动,速度很慢,幅度很小,但是操作的时候就是很不爽,而且几次差点炸糊了~~
老鸟兄弟们,这又是那里问题呀,先谢过了~!

网友A:
是飞机点头吧.

网友B:
可能有这几方面原因:1、大桨转速低了,可以把油门曲线油门调高些,450中点油门一般为70%,500的一般为70~73%。 2、横轴的O型圈需要更换。 3、检查一下机子的重心是否正确。

网友C:
还有就是螺距大了
调小点

网友D:
三、四楼的板登说得正解,补充二点:
1、检查电池是否绑扎紧了;
2、中联和平衡框固定螺丝是否松动。

网友E:
还有一个地方不可忽视,那就是十字盘,定期清洗十字盘,可能是因为灰尘,轴承磨损的铁削影响了十字盘的转动,增加了阻力。拆下十字盘,手空转一下有涩感就一定要清洗(柴油或煤油清洗)不是放在水里清洗

楼主:
我有WD40,因该可以吧
电池绑紧了,日框没有松动迹象,油门低了点,但是调高后尾巴就左右甩,真是纳闷呀!
谢谢大家了,我在试试

网友F:
上次一起飞的模友遇到同样的尾巴上下摆动问题,是大桨固定螺丝上的太紧导致,松了以后点头现象消失。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G:
转速高了就甩尾巴,应该调陀螺感度!

网友D:
出现甩尾可能需要重新调中立点。出现追尾的情况可以适当降低感感试一下。

网友H:
建议你用模拟器飞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抖,小心遥控器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