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调生产的建议

楼主(2009-03-25):
手头上烧了好几个电调,都是些比较低价的,发现了个问题,一块板上用的并联的管子,虽然型号是一样的,但生产批次确不一样,很明显,它们用的是二手拆机的管子,电子产品只要不是打磨货,新的和旧的用起来差不多,但在并联时就不一样了,各批次总有一点点的差别,这样就导致了其中一颗或几颗管子发热比其它的严重,导致了电流达不到设计要求,也就有了许多人说的虚标现象。就我从淘宝上买的IRF7832来说,正品少量2元一颗,如果批量的话能降到1.6元,就一个60A电调来说,共用24颗,管子用38.4元,加上其它的元件,成本估计能控制在60元以内,买到80-85元的话,估计大家还是能接受的。所以,建议各低端电调生产商使用全新同批次的正品元件,适当提高一点售价以保证利润,这将大大提高电调的可靠性,基本达到名牌电调的水平,也没有了大家争论的虚标问题,玩家商家都受益。

网友:
成本60,卖80-85,还要营销费用,利润不到30%,在模型行业可能有人做吗?

网友:
不到30%,在模型行业可能有人做吗?

网友:
暴利才有人做啊,,,,

网友:
卖一百的东西,成本最多只能30,要不就不要做了,赔钱。

网友:
交了皇粮国税,某钱温的生意,鬼做?你都某野玩啦。

网友:
同意老金的说法

楼主:
我明白了,做个60A的,用新管子成本60元,就卖到200左右啦

网友:
开发一个新产品,如果单做国内市场的话是很难收回投资的!

网友:
没有100%的毛利怎么做啊

网友:
家电产品千万的量都要有20-30%以上毛利才不赔钱,电调那么点量30%毛利基本没钱赚,做产品可不是只考虑器件多少钱,开发是投入等房租水电,废品都是钱啊

网友:
60元成本要卖180咯,不然都没人做咯

网友A:
关键是管子的特性配对,批次无所谓的

网友:
还好,和进口货比起来不能算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暴利

兄弟你知道硅片的毛利润是多少不?什么叫点石成金,^_^!

30%都算暴利的话,那好几百的CPU不赚死了?

电调的硬成本最多占30%的销售额,否则厂家都发不出工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管子的特性配对,批次无所谓的

一般来说半导体的同批次产品的特性是最接近的,就像孪生兄弟那样, 不通批次产品的特性一般都有较大的差异。

生产过程的工艺实在太多了,有时即使同一批次也很难参数一致性很好。

几乎所有的数据手册都是标的多个批次下来的大家都满足的参数,也就是说一般器件的实际参数都要好于数据手册上的标识值。

当然,假货或虚标的产品除外!

楼主:
“几乎所有的数据手册都是标的多个批次下来的大家都满足的参数,也就是说一般器件的实际参数都要好于数据手册上的标识值。”

又学到了!反正以前玩音响说配对时很注意是同批次的呢。

网友:
本来做的量就不大,没足够的利润就是没钱赚啊